STM32 IDE工程内如何访问、计算得到当前程序flash已经使用的情况?

楼主:
帮忙看一下,感谢感谢!
如图,在KEIL5环境中,可以通过以下访问到工程flash使用的大小(bin文件的大小)

再如图,在STM32IDE环境中工程编译完成,FLASH Used使用122.69K,那么程序中如何访问、计算得到122.69K并暂存到变量中呢?

keil5

keil5

IDE

IDE

网友A(2024-04-07):
这问题太简单了,所有未使用的flash都是0xff,你从flash地址的最后面开始访问到第一个不是0xffffffff的字就是已经使用的flash最后一个地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