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次使用XL1509-5.0的,文波比较大,是什么原因?

楼主(2024-04-08):
电感试了471和102都不行,102稍微好点。

网友A:
这点儿纹波很正常,是不是没做过buck电路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点儿纹波很正常,是不是没做过buck电路啊?

之前用34063的,那个出来非常稳定,一点都没有,就和7805一样,只是比这个多用几个零件。电流好像没这大,但是我用不到这么大,一般用到500MA就很大了。大点的我用2575,那个也非常平稳,都没有这么大的文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之前用34063的,那个出来非常稳定,一点都没有,就和7805一样,只是比这个多用几个零件。电流好像没这大 ...

不可能,一定是你用不同档位测试的。X轴Y轴设置要一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可能,一定是你用不同档位测试的。X轴Y轴设置要一样。

怎么不可能啊,事实就这样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