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源低通电路烦请大佬们帮忙看看

楼主(2024-04-08):
这是一个150Hz左右的低通,现在想改成300Hz左右的低通,烦请大佬们帮忙看看如何改电阻及电容参数,成为300Hz的低通

网友A:
给你一个参考。

网友B:
TI有免费的滤波器设计软件FilterPro,自己下载就行了。

网友C:
用FilterPro确实可靠点,连元件参数误差都可以选好。原来按书上讲的例子我简单地把元件值缩小想提高带通范围,焊出来运放直接自激。

网友D:
电容减半就可以了

楼主:
下了个TI的仿真软件,比计算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