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个传感器怎么同时往一个单片机传数据?

楼主(2024-04-08):
因为是萌新,只知道p3端口有串口输入,不明白两个传感器怎么同时输入数据

网友A:
传感器向单片机传输数据不一定就用串口,其他的也可以用如果必须用串口也可以模拟串口呀

网友B:
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都不说,我们也不是算命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传感器向单片机传输数据不一定就用串口,其他的也可以用如果必须用串口也可以模拟串口呀

也就是说我如果在P2那是个接线头接TTL信号,也可以使用对吗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传感器是什么接口的都不说,我们也不是算命的。

呃呃,是RS485的,但是我买了RS485转TTL模块,这应该可以用吧

网友C:
单片机在接收数据的时候不是它的内核在接收,而是它的“内部外设”,
“内部外设”有各自的接收缓冲,内核依各自的优先级依次处理,所以
不会有问题的。

网友D:
严格的讲,单片机是不可能同时接收数据的,都是分时进行的。只是间隔时间很短很快。RS485可以用RS485的地址(RS485地址或寄存器地址)区分不同的传感器,分时传输数据。在整体看来就像是同时传输的了。

网友E:
如果是485的传感器那就可以采用总线方式接到单片机的同一个串口上,单片机主动(分时)请求数据,根据协议区分不同的传感器,485总线可以挂载很多个设备。

网友F:
2个串口不就OK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呃呃,是RS485的,但是我买了RS485转TTL模块,这应该可以用吧

485就简单了,两个传感器在485侧并联就行了。

网友G:
敢不敢说说是啥电路啥程序????

网友H:
说的不明不白,算命的也算不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