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安装最新版 要先卸载原来的吗?

楼主(2024-04-08):
原来用的5.0.5版本,安装5.38前,需要先卸载5.0.5吗

网友A:
覆盖安装就行

网友B:
不用,直接覆盖就行了。

网友C:
用的比较多的是keil8051 和keil80251  可以分开安装,可以安装在一起,都好用的

网友D:
不用,不会重复,两个都可以用的,看你觉得哪个好用

网友E:
我的keil4和keil5合并安装的,不管是STC还是stm都是一样的打开。

网友F:
keil的 arm版本, C51版本新版本都是可以在装有旧版本情况下, 直接安装的. 没有出过问题. arm版本的到5.38好像编译器与之前的不一样.

网友G:
绿色安装也可以,重新授权一下即可

网友H:
不需要卸载,可以直接覆盖

网友I:
可以直接覆盖的

网友J:
覆盖安装后原来的设置也保留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