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micro usb怎么改成typec啊

楼主(2024-04-08):
向各位大佬请教一下micro usb改typec电路图该怎么改啊?

网友A:
要有 type 封装图 和引脚定义

网友B:
如果只是充电够了,如果还要传输数据,你的原理图还要改,有24pin,16pin,12pin,你的原理图6pin的。

网友C:
你这个typec,没有USB通信功能 ,没有D+D-,要通信得有A6A7B6B7才行,所以只适用于充电。

网友D:
你这个6P的TYPE-C  不能用,这是充电座 没有数据接口了。需要换成16P的,只是用于下载程序,那么VBUS为5V输出,DM DP为D-和D+  再接上GND地线 就可以使用了;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这个6P的TYPE-C  不能用,这是充电座 没有数据接口了。需要换成16P的,只是用于下载程序,那么VBUS为5V输 ...

请问一下像这样的能用吗?该怎么接呀

网友C:
就是这样的接法。

网友E:
这款6脚的不合适,只有没有USB通信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