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不是电机外壳接电容吗?哪里是接地啊

楼主(2024-04-08):
P16就是接电机外壳的,这个是一个高压无刷电机,直接是220交流电整流成310V供给电机用的。

网友A:
电机外壳在哪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机外壳在哪里?

P16这个焊盘就是接电机外壳的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P16这个焊盘就是接电机外壳的

那你把C34换成导线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你把C34换成导线即可。

我们这边的工程说是这样的,好像是说屏蔽干扰

网友B:
外壳接地,分两种:一种与信号地直接相连,一种是接静电地。
一般静电地与信号都要隔离的,不能直接相连。
需要提供完整的接地电路进行分析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壳接地,分两种:一种与信号地直接相连,一种是接静电地。
一般静电地与信号都要隔离的,不能直接相连。 ...

那这个接法是什么作用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