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不懂stm32单片机的定时器,求指导

楼主(2024-04-08):
学不懂stm32单片机的定时器,求指导,目前在哔站已经看了江科大的32教程里的定时器快两遍了,还是稀里糊涂,诶

网友A:
用库例程里面的例子,抄一遍就行了。

网友B:
就是一个计数器,对单片机的工作频率一遍又一遍的重复计数。
每一遍就是一个周期,新的周期开始的时候可以产生“更新”中断,
你可以在中断程序里做你想要做的事。每一个周期的中间可以设置
几个不同的“比较值”,“比较值”到了可以有“比较”中断,也可以在
“比较中断”里写程序,“正弦波”就是用定时器做出来的,正弦波逆
变器,电动车控制器等等也是这么做出来的。

网友C:
对比于51,STM32的定时器是复杂了一些,但也不是难到学不会的地步
最好是有一本书,然后认真的去看,再自己写代码验证一下,多试几次就行了
如果你只是看教程,不动手写代码,很难学会的

网友D:
也没什么啊,就是定时器初始化麻烦一点,定时中断标志位,清除中断标准位,其他的和51没有什么区别啊

网友E:
可以参考《STM32F103 精英开发指南V1.2》这一本,讲解比较全,我拿它来参考看F031的学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可以参考《STM32F103 精英开发指南V1.2》这一本,讲解比较全,我拿它来参考看F031的学习。

好的,谢谢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库例程里面的例子,抄一遍就行了。

目前抄都抄不明白,我还是继续努力吧

网友F:
可以看看cubemx中的时钟树,网上讲解慢慢看看就懂了

网友G:
弄个板试抄例程试着改改,就学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