又拆了一台熊猫收录音机交流电源

楼主:
电路很简单,就是桥式整流加电容滤波。整流是4个iN4007,滤波是25V/2200。

网友A(2024-04-09):
感谢分享,现在大多开关电源啦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感谢分享,现在大多开关电源啦。

音响类的设备还是用这类普通电源比较好

网友C:
这种电路输出功率比用几只耐压元件类的电源好多了,适宜性好多了,不容易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