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个位大佬们这个AD采集,使用内部3v的参考电压,电池电压高于3v时数据正确,...

楼主(2024-04-08):
请问下个位大佬们这个AD采集,使用内部3v的参考电压,电池电压高于3v时数据正确,但低于3v时数据有问题(此时会插电对单片机进行供电),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,能大致说说吗,使用的单片机是国产辉芒微FT64F0A系列

网友A:
单片机手册上面AD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?

网友B:
当供电电压低于3V时,就无法保证 内部参考源的稳定了,数字肯定会变了
有两种解决办法:
1.单片机 升压供电(固定电压供电);
2.降低内部参考源为 1.5V-2.5V 左右,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单片机手册上面ADC的输入阻抗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供电电压低于3V时,就无法保证 内部参考源的稳定了,数字肯定会变了
有两种解决办法:
1.单片机 升压供 ...

低于3v的时候,我外部用充电器充电供电也不行,这样供电可以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当供电电压低于3V时,就无法保证 内部参考源的稳定了,数字肯定会变了
有两种解决办法:
1.单片机 升压供 ...

我使用2v的参考电压也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使用2v的参考电压也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

芯片内部参考电压也是LDO稳压出来的,所以参考电压<单片机最低供电电压-0.7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