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怎么把别人pcb中的元器件封装导入到自己库中?

楼主(2024-04-08):
大佬们,怎么把别人pcb中的元器件封装导入到自己库中

网友A:
我一般是在自己工程打开别人封装,自己新建封装,再把别人的复制过来保存就可以了。

网友A:
批量的话:Browse PCB-->Libraies-->Add/Remove-->Add,选择你要导入的封装库

网友B:
打开那个PCB,生成PCB库,然后打开这个文件和你的库文件,在新文件器件列表里面选择你想要的,右键单击选择复制,去到你的文件里面的列表那里右键单击选择粘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