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程序 多个端口执行怎么编写,下面是执行顺序

楼主(2024-04-08):
多个端口执行怎么编写,下面是执行顺序
P1.0=1P1.1=1
P1.2=0
延时18秒
P1.0=0
P1.1=0
P1.2=1

网友A:
如果P1其他端口不考虑那就写成P1=3;P1=4;好了。

如果其他端口还有用,不能随便改就用你的写法好了,还有什么疑问?

网友B:
P1 &= 0XFB;
P1 |= 0X03;
延时18秒;
P1 &= 0XFC;
P1 |= 0X04;

网友C:
/*************  功能说明    **************

本例程基于STC8H8K64U为主控芯片的实验箱进行编写测试,STC8G、STC8H系列芯片可通用参考.

单纯的IO口初始化,端口模式配置参考程序.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include "stc8h.h"       //包含此头文件后,不需要再包含"reg51.h"头文件

void main()
{
    P0M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0.0~P0.7为双向口模式
    P0M1 = 0x00;

    P1M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.0~P1.7为推挽输出模式
    P1M1 = 0x00;
//    P1M0 = 0xf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1.4~P1.7为推挽输出模式,设置P1.0~P0.3为双向口模式
//    P1M1 = 0x00;

    P2M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2.0~P2.7为高阻输入模式
    P2M1 = 0xff;
//    P2M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2.0~P2.3为高阻输入模式,设置P2.4~P2.7为双向口模式
//    P2M1 = 0x0f;

    P3M0 = 0x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3.0~P3.7为开漏模式
    P3M1 = 0xff;
//    P3M0 = 0x0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P3.0~P3.3为开漏模式,设置P3.4~P3.7为高阻输入模式
//    P3M1 = 0xff;

    while (1);
}

网友D:
需要加上分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