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语音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掉电换段2路输出

楼主(2024-04-08):
unsigned char EEPROMread(unsigned char EEAddr)
{  //读EEPROM
unsigned char EEPROMdata;
EEADR = EEAddr;                 // 要读的EEPROM的地址,地址要在0-FF间
R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读功能
EEPROMdata = EEDAT;       //EEPROM 的读数据 ReEEPROMread = EEDATA;
return EEPROMdata;        //返回EEPROM数据
}

void EEPROMwrite(unsigned char ddr,unsigned char Data)
{ //写EEPROM
GIE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数据必须关闭中断
while(GIE); 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 GIE 为 0
EEADR = ddr;          //EEPROM 的地址,地址要在0-FF间
EEDAT = Data;             //EEPROM 的写数据 EEDATA = Data;
EEIF = 0;
EECON1 |= 0x34;        //置位 WREN1,WREN2,WREN3 三个变量.
WR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置位 WR 启动编程
while(WR);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 EE 写入完成
GIE = 1;
}
void DelayUs( unsigned char Time)
//US 短延时函数
{   unsigned char a;
        for(a=0;a<Time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}
}
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ime)
{  //MS 延时函数
        unsigned char a;
    unsigned char b;
        for(a=0;a<Time;a++)
        {  for(b=0;b<250;b++)
                    {NOP();
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硬件上缺乏掉电检测电路。

网友B:
上电读取EEProm里的模式值
根据模式值控制L1,L2
然后EEProm写入mode = ++mode % 3;
计时5秒
5秒后 EEProm写入mode = 0;

楼主(2024-12-05):
引用 网友B:
上电读取EEProm里的模式值
根据模式值控制L1,L2
然后EEProm写入mode = ++mode % 3;

有完整的吗?用STC8G1K08A芯片怎么实现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完整的吗?用STC8G1K08A芯片怎么实现?
#include <STC8G.H>

#include "intrins.h"

#define EEPRom_Addr 0x0000
void IapIdle()
{
    IAP_CONTR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    IAP_CMD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命令寄存器
    IAP_TRIG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触发寄存器
    IAP_ADDRH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
    IAP_ADDRL = 0;
}

char IapRead(int addr)
{
    char dat;
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读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
    dat = IAP_DAT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IAP数据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IapProgram(int addr, char dat)
{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写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DATA = da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IAP数据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}

void IapErase(int addr)
{
    IAP_CONTR = 0x8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IAP
    IAP_TPS = 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等待参数12MHz
    IAP_CMD = 3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擦除命令
    IAP_ADDRL = ad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低地址
    IAP_ADDRH = addr >> 8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IAP高地址
    IAP_TRIG = 0x5a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5a)
    IAP_TRIG = 0xa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触发命令(0xa5)
    _nop_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IapIdl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IAP功能
}

sbit LED1 = P5^4;
sbit LED2 = P5^5;
#define ON 0
#define OFF 1
void Delay100ms(void)        //@12.000MHz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data i, j, k;
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 = 7;
        j = 23;
        k = 105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o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 (--k);
                } while (--j);
    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char Mode = 0;
        char Delay = 50;
    P3M0 = 0x00;
    P3M1 = 0x00;
    P5M0 = 0x00;
    P5M1 = 0x00;

    Mode = IapRead(EEPRom_Addr);
        switch(M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xFF:IapProgram(EEPRom_Addr, 0xFE);LED1=ON;LED2=OFF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FE:IapProgram(EEPRom_Addr, 0xFC);LED1=OFF;LED2=ON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0xFC:IapErase(EEPRom_Addr);LED1=ON;LED2=ON;break;
        }
    while (1){
                if(Delay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10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--Delay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ode!=0xFC)IapErase(EEPRom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C:
意思是5秒内断电再上电就下一段,超过5秒断电就第一段呗,板凳说的很对,不需要掉电检测

网友D:
你好,我也按这个程序搭了电路,上电灯都没有亮,是什么回事呢?谢谢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D:
你好,我也按这个程序搭了电路,上电灯都没有亮,是什么回事呢?谢谢。

不好意思,是我搭错电路了,IO口没有搭正确,那假如改为亮5S后,下次上电还是断电前的状态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不好意思,是我搭错电路了,IO口没有搭正确,那假如改为亮5S后,下次上电还是断电前的状态呢?

你好,请问你的可以了吗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不好意思,是我搭错电路了,IO口没有搭正确,那假如改为亮5S后,下次上电还是断电前的状态呢?
while (1)
{
        if(Delay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100ms();
                if(--Delay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Erase(EEPRom_Addr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(EEPRom_Addr, Mode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E:
学习了。这个也可用于冰箱短期停电保护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上电读取EEProm里的模式值
根据模式值控制L1,L2
然后EEProm写入mode = ++mode % 3;

谢谢分享。

楼主(2025-01-04):
引用 网友A:
硬件上缺乏掉电检测电路。

这不需要掉电检测电路,主控自带。

楼主:
非常感谢你。一直都没空处理。今天板子到了,开始焊接。谢谢。

楼主:
你好,这里面没有烧入代码的接口设置,我是用到P3.0和P3.1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好,这里面没有烧入代码的接口设置,我是用到P3.0和P3.1。

烧录不用设置,但要冷启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烧录不用设置,但要冷启动

你好,我是按照你写的代码,编译也成功了,用STC-ISP烧录的时候出现一直在检测芯片。线也接对了,我用的是CH340G烧录工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烧录不用设置,但要冷启动

你好,可以烧录了,要在GND接个开关,如你说的冷启动,测试灯能亮,只是不能同时亮。只能单个灯亮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