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相十拍的步进电机,步距角足0.72,一拍转动多大角度

楼主(2024-04-08):
   各位大神你们好,求教一个关于步进电机的问题,五相十拍的步进电机,步距角足0.72,一拍转动多大角度呀!

网友A:
五相是电机的特征。十拍跟电机无关,是驱动脉冲的形式,对于五相电机是半步驱动,自然步距角是0.36°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五相是电机的特征。十拍跟电机无关,是驱动脉冲的形式,对于五相电机是半步驱动,自然步距角是0.36°。

  大神这等于10个脉冲走一个步距角对吗

网友B:
看电机型号,厂家,确定转子齿数,其余的按照公式套就行。

网友C:
好的厂家的说法不一样,我的理解是0.36度;最简单的就是自己直接发脉冲试一下就知道了;现在5相十拍这个说法楼主应该在学校吧;或者是米思米的书上还有5相电机

网友D:
五相十拍的步进电机, 如果是10拍,说明按半步驱动, 每个脉冲转动角度是0.72/2度.

实际,现在的驱动多种设置, 有全步驱动(0.72度),半步驱动(也叫二细分0.36度)
还有四细分,16细分,,,,,

还有一种方式来表式,  Pluse/rev   如果是5相, 会是500倍数 如500, 1000,2000,,,8000 就是每转需要的脉冲数. 如果是2相, 就会是200的倍数, 200,400,800,,,,1000,2000,,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神这等于10个脉冲走一个步距角对吗

10个脉冲走5个步距角。

楼主:
多谢各位大神指教,不胜感激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