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51单片机如何利用矩阵键盘上的一个键实现一个设备的启停

楼主(2024-04-09):
C51单片机如何利用矩阵键盘上的一个键实现一个设备的启停---下面的程序是想实现在矩阵键盘检测到13#键时,第一次为打开照明灯,松开后灯继续亮,第二次按这个键时,松开手灯灭的功能,单独运行本程序正常,加到switch--case语句中就不能运行了,怎样解决此问题,我测试时用过取反程序--由于按键持续按住,灯不停亮灭实现不了此功能。

        case 13:      ///*照明控制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lighting control");//在第1行照明控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_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KZ_c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  LightOn");//在第2行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KZ_c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 LightOff");//在第2行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~LIGK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1;  //测试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~LIGK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~led0;  //测试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网友A:
代码不完整
盲猜
1. step 用完没清零
2. step 在delay期间在哪更新?
if(step==13)
{
Delay_ms(10);
if(step==13)

楼主:
1:step是采用矩阵键盘中的键输入数据,松键step=0.
2:好像问题在于松手检测--跳不出来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~LIGKZ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0=1;  //测试灯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代码不完整
盲猜
1. step 用完没清零

下面是全部的程序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PWKZ_cnt=0;//电源控制标志位,按钮次数
        uchar LIGKZ_cnt=0;//照明控制标志位,按钮次数
        PWKZ=0;//24V电源控制
        LIGKZ=0;//照明控制初始化
        P2=0;//所有电机不工作
        LCD_Init();//LCD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 {step=13;} else {step=0;}//S1临时测试按钮,测试完成后由矩阵键盘输入step值
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te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ZZ=0; //所有电机停止转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M1Z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1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M2Z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2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M3ZZ=1;M4Z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3,M4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M3ZZ=1;M4F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 //电机M3正转,M4反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M1F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1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M2F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2发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M3FZ=1;M4F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3,M4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M3FZ=1;M4Z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 //电机M3反转,M4正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M1ZZ=1;M2Z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1与M2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M1FZ=1;M2F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电机M1与M2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M1FZ=1;M2FZ=1;M3FZ=1;M4F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//所有电机电机M1,M2,M3,M4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M1ZZ=1;M2ZZ=1;M3ZZ=1;M4ZZ=1;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break;   //所有电机电机M1,M2,M3,M4正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    /*照明控制程序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lighting control");//在第1行照明控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_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KZ_c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1;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  LightOn");//在第2行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KZ_c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0;//灯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 LightOff");//在第2行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ep==1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At stopped state");//在第1行照明控制-LCD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_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KZ_c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Operation");//在第2行灯亮-LCD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KZ_c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Please unlock  ");//在第2行灯亮-LCD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ep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:break;  //备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6:break;   //备用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while(step==13)
step没地方更新,死循环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hile(step==13)
step没地方更新,死循环了

这句S1按钮松开后,step=0,
if(S1==0) {step=13;} else {step=0;}//S1临时测试按钮,测试完成后由矩阵键盘输入step值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句S1按钮松开后,step=0,
if(S1==0) {step=13;} else {step=0;}//S1临时测试按钮,测试完成后由矩阵键 ...

你了解while(step==13)是啥意思吗?
都死循环了,还咋跳出去跑if(S1==0) {step=13;} else {step=0;}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你了解while(step==13)是啥意思吗?
都死循环了,还咋跳出去跑if(S1==0) {step=13;} else {step=0;}?

他说的对,你程序卡死在while里面了,在while里面把条件清零跳出循环

网友C:
在case 13里面再搞个if(step==13),有意思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在case 13里面再搞个if(step==13),有意思吗?

本意是松手检测,我的想法是这样的,如没有这句while(step==13)则LIGKZ_cnt++;一直在加。具体这个功能能实现吗,麻烦给一个程序。谢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本意是松手检测,我的想法是这样的,如没有这句while(step==13)则LIGKZ_cnt++;一直在加。具体这个功能能 ...

case:后面加{},我还是不太习惯。
既然你要在松手时动作,那就放case 0:里面才对吧。
你试试看
uchar kt;
然后在case 13:里面kt = 13;
然后在case 0:里面
if(kt==13){}
这样行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case:后面加{},我还是不太习惯。
既然你要在松手时动作,那就放case 0:里面才对吧。
你试试看

测试之后,不行。C51单片机利用矩阵键盘上的一个键(同样一个键值),实现同一台设备的第一次按按键启动,第二次按按键停止的控制,能否实现呢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测试之后,不行。C51单片机利用矩阵键盘上的一个键(同样一个键值),实现同一台设备的第一次按按键启动 ...

当然可以实现啊,那里不行?把改动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呗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当然可以实现啊,那里不行?把改动的代码发上来看看呗

之前我的程序已经上传,而且要求也描述了,你看看怎么能实现此功能呢,请求帮助提供一个程序,因为之前我试了很多没成功,谢谢 !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之前我的程序已经上传,而且要求也描述了,你看看怎么能实现此功能呢,请求帮助提供一个程序,因为之前我 ...

之前的不能用,我说的方法你可能没试过。然后我也没有硬件,没办法测试是否能用。只能靠你自己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这句S1按钮松开后,step=0,
if(S1==0) {step=13;} else {step=0;}//S1临时测试按钮,测试完成后由矩阵键 ...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uchar PWKZ_cnt=0;//电源控制标志位,按钮次数
        uchar LIGKZ_cnt=0;//照明控制标志位,按钮次数
        PWKZ=0;//24V电源控制
        LIGKZ=0;//照明控制初始化
        P2=0;//所有电机不工作
        LCD_Init();//LCD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=13;   //S1临时测试按钮,测试完成后由矩阵键盘输入step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I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=0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switch(step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ZZ=0; //所有电机停止转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Z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F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1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2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3,M4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电机M3正转,M4反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1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2发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3,M4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电机M3反转,M4正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1与M2正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电机M1与M2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F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所有电机电机M1,M2,M3,M4反转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1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2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3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4Z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Num(1,13,step,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所有电机电机M1,M2,M3,M4正转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3:    /*照明控制程序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lighting control");//在第1行照明控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_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KZ_c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1;        //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  LightOn");//在第2行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IGKZ_c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=0;//灯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 LightOff");//在第2行灯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IGKZ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ep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                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1,1,"At stopped state");//在第1行照明控制-LCD显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_cnt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KZ_cn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Status:Operation");//在第2行灯亮-LCD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KZ_cn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ShowString(2,1," Please unlock  ");//在第2行灯亮-LCD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KZ_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step==1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//备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   //备用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楼主:
谢谢!这样用S1键模拟,达到同一个键按二次实现了设备的启动与停止。我的程序本意是通过485通信,主机接收到数据是13,即step=13,这个值二次实现设备的启动与停止,此程序修改为下面没能实现想要的控制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val=re_buf[0];//key_val--接收485传过来的数据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!=13) {step=key_val;s2=1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_val==13) {s2=0;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=13;   //S1临时测试按钮,测试完成后由矩阵键盘输入step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val==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=key_va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请教我怎么能实现此功能呢,麻烦给一个程序,谢谢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这样用S1键模拟,达到同一个键按二次实现了设备的启动与停止。我的程序本意是通过485通信,主机接 ...

你一开始就说是485就不用浪费15天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谢谢!这样用S1键模拟,达到同一个键按二次实现了设备的启动与停止。我的程序本意是通过485通信,主机接 ...
if(key_val==13){
        key_val = 0;
        s2 = !s2;
}

网友D:
使用D触发器搭建的一个电路便可以实现!

网友D:
单片机外围接一个D触发器,或使用CPLD搭建一个D触发器,接受485信号后,就可以实现上述功能。

网友D:
实际工程讲究快速和可靠,以最短的时间完成项目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使用D触发器搭建的一个电路便可以实现!

人家是要软件解决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