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RPRO的烧录不进去

楼主(2024-04-09):
我在该论坛下载了一个ASRPRO的程序,但是打开天问BLOCK编译下载后烧录不成功,请大神帮忙看看
我下载的天问是2024春节测试版,已下载驱动,

网友A:
如果是直接买的天问的开发板, 好像有个BUG, 就是5V电压太低,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, 板子上有个隔离二极管 拆掉后短接就可以下载了; 仅适用于原厂开发板

网友B:
我买了一个这种语音模块,下载烧写几十次没有成功,丢弃了不想在浪费时间和精力,这种模块不是一个成熟的产品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我买了一个这种语音模块,下载烧写几十次没有成功,丢弃了不想在浪费时间和精力,这种模块不是一个成熟的产 ...

可能是你没掌握好方法, 模块 开发板我都买 ;蛮好用的;除了开发板要改, 由于有隔离二极管 导致4V电压只有4V不到;要短接二极管。 在鹿小班那里买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如果是直接买的天问的开发板, 好像有个BUG, 就是5V电压太低, 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, 板子上有个隔离二极 ...

谢谢您的回复啦,但我的好像不是电压问题,我在天问的网页版上写好程序后下载后就能烧录进去,但是在APP里面写好程序就烧录不进去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买了一个这种语音模块,下载烧写几十次没有成功,丢弃了不想在浪费时间和精力,这种模块不是一个成熟的产 ...

我也是在软件上烧录不成功,但是我在网页上写完程序下载后就能烧录进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