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佬们,电动自行车调速系统可以用按键控制的直流电机来做吗,求给点建议

楼主(2024-04-09):
谢谢大家

网友A:
什么叫按键控制的直流电机?早期的电动自行车是有刷直流电机,因噪音、功率、寿命等问题后来改为无刷电机,不清楚你到底是想做什么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叫按键控制的直流电机?早期的电动自行车是有刷直流电机,因噪音、功率、寿命等问题后来改为无刷电机, ...

是的,现在都是直流无刷电机,用变频器驱动,调速系统都有了,楼主重复发明轮子没有意义。

网友C:
调速采用霍尔控制,可以用电位器来模拟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什么叫按键控制的直流电机?早期的电动自行车是有刷直流电机,因噪音、功率、寿命等问题后来改为无刷电机, ...

我的是要做一个调速系统,通过按键控制转速,这样做可以吗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我的是要做一个调速系统,通过按键控制转速,这样做可以吗

当然可以,但键控制的不好用

网友A:
可以,有刷无刷都可以用按键调速,但确实不好用,实际意义不大,设计DIY小玩意可以做下实验,电动车和电动汽车都不可能按键控制转速,一般用旋钮调节(电位器、霍尔等)测速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,有刷无刷都可以用按键调速,但确实不好用,实际意义不大,设计DIY小玩意可以做下实验,电动车和电动 ...

51单片机能用旋钮调节电机转速吗,我在网上没看到相应的例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