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PWM驱动光耦问题

楼主:
情况是这样的大神们!,我用STC8G系列的单片机驱动光耦隔离,我是固定的占空比35左右的3K9左右的频率,但是我通电测试后发现输入端就是三极管集电极那的电压还有3V多,波形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,低的部分按道理因该是关的才对啊,为什么会有电压,后面鼓起来的才是35%占空比的正确电压,这是什么情况啊,单片机IO口PWM用的是推挽输出,因该没啥问题,但是输出的PWM测量怎么会是这样啊,百思不得其解!求助

测量集电极电压

测量集电极电压

异常的波形,低的部分不关断!

异常的波形,低的部分不关断!

原理图

原理图

网友A(2024-04-09):
地线夹子下面那个芯片的第一脚是不是虚焊?

网友B:
这个还真没有啊大神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