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H1K08T单片机触摸按键调试,效果还行 触摸时串口打印触摸通道和键值,LED点亮

楼主(2024-04-09):
#include "stc8h.h" /*STC8H1K08T调用8H系列单片机文件*///参考了:STC8H实验箱9.6例程包--10-串口1中断模式与电脑收发测试.c
#include " cmaj.c"
#include " auxr.c"
/**********延时函数*********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int j){unsigned int i;for(;j>0;j--){for(i=0;i<150;i++);}}
/**********主函数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k;
        P1M1=0xef;P1M0=0x00;P3M1=0xf7;P3M0=0x00;P5M1=0x00;P5M0=0x10;/*需要用到的触摸引脚设置为高阻输入*/
        P54=1;/*LED2*/P14=0;/*LED1*/
        UART1_config(1);/*选择波特率, 2: 使用Timer2做波特率, 其它值: 使用Timer1做波特率.*/
  cmcsh();/*触摸初始化*/delayms(10);/*给时间扫描触摸按键*/
        for(i=0; i<16; i++){zfcgsh(i,tk_ldjz[ i]);/*字符串格式化*/}/*上电串口打印0点键值*/
        while (1)
  {
    cjdd();/*采集等待*/
    if(tk_over==1)
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i!=13&/*串口干扰*/i!=0&i!=14&i!=15&tk_cnt[ i]<tk_ldjz[ i]-(tk_ldjz[ i]*0.05)){P54=0;k=i;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if(tk_cnt[k]>tk_ldjz[k]-(tk_ldjz[k]*0.05)){P54=1;k=0;}
                if(P54==0){zfcgsh(k,tk_ldjz[k]),zfcgsh(k,tk_cnt[k]);/*字符串格式化*/}/*触摸时串口持续打印触摸键值*/
        }
}//

原理图: 无
仿真: 无
代码:

网友A:
谢谢,非常需要学习这个触摸按键。

楼主(2025-03-24):
引用 网友A:
谢谢,非常需要学习这个触摸按键。

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