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求解,目的是通过NMOS调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

楼主:
以下电路求解,目的是通过NMOS调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,求解

网友A(2024-04-09):
你得用LC滤波、续流二极管。

网友B:
改变驱动器电源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。

网友C:
怎么接的是VCC,不是IN???

网友D:
目前这个电路无法工作,想问下是哪里出了问题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怎么接的是VCC,不是IN???

IN是接IO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改变驱动器电源电压来改变电机转速。

这个电路是有问题的,所以想问下怎么修改

网友E:
方法就错了吧,调电压应该只能直接接电机,不能接驱动模块

网友F:
你把脉宽信号接入VCC就是错的。
应该要接在INx上才对。
如果只是单纯要调速,倒是可以把U1删除,C2贴0R,电机接在12V和Q1的3脚上,D4改接到电机两端,负极接12V,R1改1K,同时在Q1的1脚和地之间再加一个100K。
试试?

网友D:
电路调整如下,帮忙看下是否具备可行性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方法就错了吧,调电压应该只能直接接电机,不能接驱动模块

想问下在可以调速的情况下实现电机的正反转,怎么修改电路

网友G:
1,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接,这样接应该也是达不到你题目说的调电压。
2,正常接法应该是VCC-GND直接接12V,IN1-IN2,IN3-IN4接IO口,改变IN1的PWM调速,改变IN2高低电平调向。这也不是调电压来调速的

网友H:
这样接,芯片能正常工作???,用分立元件,后级接PWM应该可以....

网友I:
内个要直接接电机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你把脉宽信号接入VCC就是错的。
应该要接在INx上才对。
如果只是单纯要调速,倒是可以把U1删除,C2贴0R, ...

要实现正反转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1,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接,这样接应该也是达不到你题目说的调电压。
2,正常接法应该是VCC-GND直接接1 ...

驱动模块的vcc和GND直接接12v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