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怎么设计一个单片机控制的Cuk电路 实现改变占空比实现升压和降压

楼主(2024-04-09):
求用stm32单片机控制Cuk电路实现改变占空比实现升压和降压

网友A:
你已经问过一次了,但是没人知道什么叫Cuk电路。

网友B:
我只知道PWM调占空比和DAC一起用可以升压降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已经问过一次了,但是没人知道什么叫Cuk电路。

他想说的是DC-DC升降压电路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