老师们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有没有哪里不对

楼主(2024-04-09):
新手小白,想做一个基于51单片机的体温计,用了一个LCD1602,一个DS18B20传感器

网友A:
DQ上要个上拉电阻,一般4.7K。

网友B:
P0口的上拉该加还是要加的吧

网友C:
1. P0口需要上拉电阻,一般用10K排阻
2. 18B20需加上拉电阻,4.7K
3. R2、R3分压电路应换成可调电阻,便于调节电压。
4. 原电路中LCD的RW端直接接地,失去了单片机对LCD的读功能,即失去了忙检测功能。单片机对LCD的写命令或写数据只能通过盲检的方法,需要延时等待处理,降低了单片机的工作效率,同时程序也不利于移植。

网友D:
DS18B20做体温计?误差太大了,最大+-0.5C。。。。做普通温度计还行。

网友E:
P0口必须加上拉电阻否则不会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