升降压电源芯片的选型 输入电压2.5-30v 输出12v

楼主(2024-04-10):
选型一款升降压芯片
输入电压2.5-30v(最低电压不高于3.5最高电压不低于28v即可)
输出电流:200ma-500ma(基本200ma-250ma就够用了)
输出电压12v
最麻烦的就是小外围低纹波,封装要是有sot89的就好了,pcb板上空间很少劳烦大佬们推荐

网友A:
SDB628合适吗?

网友B:
MC34063,按照负压电路接法

网友C:
500ma不大,可选的有很多,比如sot23-6的Mt3608..

网友D:
高效率,宽输入电压范围,12V输出 大电流升降压芯片SX1328

网友E:
转换效率有要求没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500ma不大,可选的有很多,比如sot23-6的Mt3608..

我看了这个芯片只有升压功能,没有降压功能

楼主:
628是升压型芯片,我需要的是升降压芯片哦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MC34063,按照负压电路接法

芯片是好芯片,但是外围有点大,大佬还有其他推荐吗

网友F:
为什么设定最低输入电压到2.5V?
你有计算过吗?
250mAx12V=3W/80%(效率)=3.75W/2.5V=1.5A,
这么大的电流,你还要sot89封装。
还有就是升降压要两步才能做到,先升后降或先降后升,小外围是很难做到的。
所以改输入电压大于12V是比较容易做到的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628是升压型芯片,我需要的是升降压芯片哦

SDB628我经常用来做升降压电路,有时还是输出正负5V的呢,我好多应用输入3~15V,输出+-5V。
你可以搜某一个宝,一些小的升降压模块就是用SDB628做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高效率,宽输入电压范围,12V输出 大电流升降压芯片SX1328

似乎不是太好购买

楼主:
越高越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为什么设定最低输入电压到2.5V?
你有计算过吗?
250mAx12V=3W/80%(效率)=3.75W/2.5V=1.5A,

虽然设定最低2.5,但是实际并不可能用到2.5,我只是划定一个范围,2.5-3.5是最小电压范围,扩大可选芯片范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