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不会有人拆吧,不是新的买不起,而是维修更具性价比

楼主:
最近开车总是时不时的安全带报警,拿手按一按卡扣又好了。过姿势一动又报,甚是烦人。十几年老车了有点小毛病也接受,秉承着DIY精神,能自己搞定的,坚决不麻烦别人(花钱),就算没修好也了解学习下。不是新的买不起(某宝二十多元),而是维修更具性价比。
开始拆

壳壳用力拔不出,再研究

原来有两个塑料销子

看不出来啥情况,继续拆

这张比较清晰了,平时铜片接通,插入安全带卡扣,V型顶块顶开铜片触点断开报警,故障原因就是因为那个顶块磨损,不能可靠的顶开触点,造成误报警。

知道原因就好办了,顶块磨损,行程来补。在那个顶块的顶臂上粘个零件腿,用热缩管一缩。OK

装车试用,完美修复。那个成就感啊,比捡100都爽。
本次维修投入:1,功夫    0.5天
                     2,502    1滴
                     3,热缩管   10mm
                     4,零件腿   10mm
                     5,试车油费    1元

网友A(2024-04-10):
安全第一换新的吧

网友B:
生命更重要,有一个例子是,丰田脚踏门,丰田销售给美国丰田汽车,因为存在脚踏门故障,美国议员起诉丰田公司,要让丰田倒闭,丰田赛男总裁在听证会上落泪。建议买个新的。

网友C:
原来如此~谢谢拆解

网友D:
楼主精神可佳,谢谢分享!
同时也足见低端产品的可悲所在

网友E(2024-05-23):
楼主心态特别好,值得赞一个!!

网友F:
维修更具性价比

网友G:
看来还是用了次品材料制作

网友H:
维修完感觉成就感更高

网友I:
缝缝补补还能用。

网友J:
修复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省钱!搞清楚故障原因的心情非亲历者不会享受得到的,不过现在似乎大环境和DIY精神似乎不合拍?

网友J(2025-05-30):
这就是DIY的乐趣所在!赞一个

网友K:
楼主动手能力强,厉害!其实这只是会导致误报(让人烦躁),对安全性并没有影响(安全带束缚结构正常工作)。塑料件用久了磨损是一个问题,还有老化脆断才是更麻烦的,这时候换新零件是更佳选择。

网友J(2025-09-17):
不在多少钱,搞清楚问题,修好了,确实是件高兴事!

网友L:
坚持DIY!佩服!

网友M:
听说欧美发达地区都是自己动手!

网友N:
搞清原理就不用这样麻烦了,直接剪断一根线即可!!2分钟搞定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