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循迹小车的程序错误,求解答

楼主(2024-04-10):
以下是我参照论坛内大佬的代码写的单片机代码,在仿真上出现了以下错误
1.在没有信号时,其不能完全停止。motor仍显示在转动,但较为缓慢。(void stop)不知道是仿真的问题还是程序的问题。(全部给的反转,速度全部为0)
2.我写的六个运动方式,分别为:停止(stop),直走zhizou)、左大转(dazhuan1)、右大转(dazhuan2)、左微调(weitiao1)、右微调(weitiao2)
   现在的问题是除左大转外,其余的运转方式都成功,左大转的左电机管脚出出现闪烁,疑似信号冲突,但我没有找到冲突的点在哪?
3.我尝试过将左大转的正反转函数将0换成1,结果其运行正常,求解
请求各位大佬的帮助,搞了几天,真的看不到冲突的点在哪里.(还有,模拟红外传感器的按钮松开表示有信号1,按下默认为0)
程序写的很乱,但是希望各位大佬能耐心看完,指出问题所在。急需。
在此,感激不尽。祝生活愉快,万事如意。
#include<reg51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extern void Motor_Left_Q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 //????????
extern void Motor_Left_H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
extern void Motor_Right_Q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 //????????
extern void Motor_Right_H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
extern void stop(void);

void Timer0Config(); //        ?????0

void zhizou();
void dazhuan1();
void dazhuan2();
void weitiao1();
void weitiao2();

sbit ENA1 = P1^5; //???????
sbit ENB1= P1^6;
sbit ENA2 = P2^5; //???????
sbit ENB2= P2^6;
sbit led = P2^4;//???
uchar a;

uchar Infrared; //??P0?????   ?????
void scan(void);
sbit inputL1=P0^0;   //?1
sbit inputL2=P0^1;    //?2
sbit inputR1=P0^2;      //?2
sbit inputR2=P0^3;      //?1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imer0Config();
        ENA1 = 1;
    ENB1 = 1;
    ENA2 = 1;
    ENB2 = 1;
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scan();
        }
}

void scan()
{
          if(inputL1==0&&inputR1==0&&inputL2==0&&inputR2==0)        //0000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op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inputL1==1&&inputL2==0&&inputR1==0&&inputR2==0) //1000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zhuan1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if(inputL1==0&&inputL2==1&&inputR1==0&&inputR2==0)  //0100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tiao1()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if(inputL1==0&&inputL2==0&&inputR1==1&&inputR2==0) //0010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tiao2();
           }
      if(inputL1==0&&inputL2==0&&inputR1==0&&inputR2==1)        //0001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zhuan2() ;
           }
       else
      {
           zhizou();
      }
}

void zhizou()
{
     Infrared = inputL1==1&&inputL2==1&&inputR1==1&&inputR2==1;
         Motor_Left_Q(1, 100), Motor_Right_Q(1, 100);
     Motor_Left_H(1, 100), Motor_Right_H(1, 100);

}
void dazhuan1()       //左大转/    1000
{
            Motor_Left_Q(0, 200); Motor_Right_Q(1, 200);
            Motor_Left_H(0, 200); Motor_Right_H(1, 200);

    }

    void dazhuan2()    //右大转/   0001
{

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_Q(1, 200); Motor_Right_Q(0, 200);
        Motor_Left_H(1, 200); Motor_Right_H(0, 200);
     }
void weitiao1()     //左微调/  0100
{

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_Q(1, 10); Motor_Right_Q(1, 100);
        Motor_Left_H(1, 10); Motor_Right_H(1, 100);
        Infrared = inputL1==0&&inputL2==1&&inputR1==0&&inputR2==0;

}

void weitiao2()//右微调/   0010
{

                Motor_Left_Q(1, 100); Motor_Right_Q(1, 10);
        Motor_Left_H(1, 100); Motor_Right_H(1, 10);//60
        Infrared = inputL1==0&&inputL2==0&&inputR1==1&&inputR2==0;
}

void stop()
{
         Motor_Left_Q(1, 0), Motor_Right_Q(1, 0);
     Motor_Left_H(1, 0), Motor_Right_H(1, 0);
}
void Timer0Config()
{
        TMOD &= 0xF0;
        TMOD |= 0x01;
        TH0 = 0xFF;
        TL0 = 0x7E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TR0 = 1;
}

#include<reg51.h>

sbit IN1 = P1^0; //定义左前电机控制引脚
sbit IN2 = P1^1; //
sbit IN3 = P1^2; //定义左后电机控制引脚
sbit IN4 = P1^3; //
sbit IN5 = P2^0; //定义右前电机控制引脚
sbit IN6 = P2^1; //
sbit IN7 = P2^2; //定义右后电机控制引脚
sbit IN8 = P2^3; //

void Motor_Left_Q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  //左前边电机控制函数
void Motor_Right_Q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 //右前边电机控制函数
void Motor_Left_H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  //左后边电机控制函数
void Motor_Right_H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; //右后边电机控制函数

unsigned char cnt = 0;

void Motor_Left_Q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 //传递正反转(1为正转,0为反转)、占空比参数    左前
{
        if(ReverOrCoro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1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2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2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2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1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1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otor_Left_H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 //传递正反转(1为正转,0为反转)、占空比参数DutyCycle   左后
{
        if(ReverOrCoro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3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4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4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4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3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3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otor_Right_Q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 //传递正反转(1为正转,0为反转)、占空比参数    右前
{
        if(ReverOrCoro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5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6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6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everOrCoro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6 = 1;
                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5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5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Motor_Right_H(bit ReverOrCoro, unsigned char DutyCycle) //传递正反转(1为正转,0为反转)、占空比参数    右后
{
        if(ReverOrCoro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7 = 1;
        IN8 = 0;
                /*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8 = 1;
                }*/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ReverOrCoro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N8 = 1;
        IN7 = 0;
                /*if(cnt <= DutyCycle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7 = 1;
                }*/
        }
}
void Interrupt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FF;
        TL0 = 0x7E;
        cnt++;
        if(cnt >= 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nt = 0;
        }
}

仿真

其中的个人尝试为原文件

网友A:
硬件 连接有没有问题

网友B:
程序附件里只有keil的项目档
没有C档H档