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几十uF的电容,而且能在几十,几百KHz频率下,电容量偏差不太大的电容推荐啊?

楼主(2024-04-10):
谢谢大家

网友A:
几十uF的电容就算是33μ好了,几百KHz频率就算是300kHz好了,我算了此时容抗16mΩ,这么小的容抗除了电源退耦还能有什么用途?而电源退耦对容量稳定性完全没有要求。你在提需求的时候,想过这么做的意义是什么了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几十uF的电容就算是33μ好了,几百KHz频率就算是300kHz好了,我算了此时容抗16mΩ,这么小的容抗除了电源退 ...

我想要用电容与线圈组成LC振荡回路,测试它的谐振频率,看看它的容性、与感性转化,但是线圈电感只有零点几uF,所以我想要买些大电容,但是之前买的一些电容、测试频率升高、电容量衰减的太快。所以想要一些稳定性好的电容。

网友B:
用运放做模拟电容,想要什么参数几乎都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想要用电容与线圈组成LC振荡回路,测试它的谐振频率,看看它的容性、与感性转化,但是线圈电感只有零点 ...

几十uF的电容就算是33μ好了,几百KHz频率就算是300kHz好了,这时候谐振电感是8.52nH,这是一个什么概念,一根1mm的导线,绕一个直径10mm的圈,电感量就有20nH了,你取这么不合理,无法稳定使用的电感量,是什么居心?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我想要用电容与线圈组成LC振荡回路,测试它的谐振频率,看看它的容性、与感性转化,但是线圈电感只有零点 ...

零点几uH的电容并联几十uF的电容,Q值太低,不容易振荡的,要用10nF以下的比较好。

网友D:
买正弦波逆变器上的交流输出滤波电容,几微法的,电感取大一点

网友D:
或者用十几个并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