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没有大佬看一下为什么这套代码放在STC89C52RC单片机不能用

楼主(2024-04-10):
这套代码放在STC89C52蜂鸣器可以响,但是下载进STC89C52RC单片机蜂鸣器不会响,是因为两者的I/O口不同吗?求大佬指点

#include <REGX51.H>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sbit beep=P1^5;

void delay(u16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eep=~beep;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
        }

}

网友A:
延时时间太短了

网友B:
大概是频率高了,STC的可能是1T模式,频率高10几倍应该就听不到了

网友C:
代码没问题
STC89C52和STC89C52RC是用同一块开发板吗?

网友D:
估计是电路硬件问题,STC89C52和STC89C52RC完全兼容的。

网友E:
STC89C52和STC89C52RC都是12T模式,两者程序可以无缝移植,认真检查一下硬件吧。

网友F(2024-06-23):
我也才买了这块板子来学习

网友G:
源还是无源?检查都是否为12t或者6t模式
还比较有可能是IO口的输出电路的问题,老51只能灌电流输出模式。
取反写反受各种教程影响非常不好,~是按位取反,对byte有效对bit其实是错误的。
应该改为:beep=beep ^ 1;

网友H:
beep =! beep 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