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多功能万年历设计 换成AMPIRE128X64的显示屏文字显示就乱了

楼主(2024-04-10):
所有功能都实现了但是买的屏幕是LCD12864的不带字库的ks0108 5V供电,仿真用的是Proteus8.9仿真里面用的是LGM12641BS1R的显示屏我换成AMPIRE128X64的显示屏文字显示就乱了但是看接口基本都一样,求各位大佬帮忙指导修改一下万分感谢。

网友A:
你把lcd.h文件中的以下两个函数按我的更新试一下。
void Lcd_Set_X_Y(uchar x, uchar y)
{
        if(y < 64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_cs1=0;
                  lcd_cs2=1;
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Y(y);
          }
   else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lcd_cs1=1;
                  lcd_cs2=0;
                  Lcd_Set_Y(y-64);
          }

    Lcd_Set_X(x);
}

void Lcd_Clear(void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lcd_cs1=0;
        lcd_cs2=0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X(i);
                Lcd_Set_Y(0)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 j<64; j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Byte(0x00);
        }
}

网友B:
select the left of the lcd when 0
ks0108片选一般低有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