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数字GND和模拟GND PCB铺铜问题

楼主(2024-04-11):
各位大佬,请问一下PCB铺铜时数字GND和模拟GND是不是应该分开铺?数字铺一层,模拟再铺一层?

网友A:
要求很高时候才要,正常不用。数电地线和模电地线分离时候,要用0欧电阻或电感互联。

网友B:
数电模电本来在PCB上面分部范围就不在一起,分开铺就行了。

网友C:
数字地和模拟地在同一层分开铺, 然后用0Ω电阻接到一起. 不一定要分成不同的层.

网友D:
数字地、模拟地、高压地、低压地、高频地、低频地。。。要处理好的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