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在笔记本Windows 10下运行不了,怎么回事

楼主(2024-04-11):
各位高手,
1. Protel99 在笔记本上运行容易当机,但笔记本可以运行办公软件等.,这是怎么回事?可以解决吗?
2. 联想笔记本配置: Intel(R) Core(TM) i5-6200U CPU @ 2.30GHz   2.40 GHz , 内存16.0 GB, 固态硬盘,
Windows 10专业版

网友A:
装个虚拟机,装个32位的win7再用就好了

网友B:
可以正常使用,使用管理员运行,使用中临时离开,将界面最小化或关闭,元件库只支持系统默认ddb文件,使用时要将元件库中元件全部copy到系统默认的DDB中就好了,其它,一样使用...

网友C:
主要是系统兼容性不好,PROTEL99是32位软件,需要运行在32位系统中

网友D:
99软件都30年历史了, 可以换成dxp2004, 也没增加多少硬盘空间.

网友E:
看下能不能帮到你,目前的问题就是不能记忆最后使用的路径,每次启动总是在默认目录下工作,打开文件时比较麻烦点

网友F:
我一直在虚拟机下运行

网友G:
简易使用LCEDA代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装个虚拟机,装个32位的win7再用就好了

请教一下,怎么安装这个虚拟机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看下能不能帮到你,目前的问题就是不能记忆最后使用的路径,每次启动总是在默认目录下工作,打开文件时比 ...

谢谢!尝试过兼容模式,但操作两下又不会动了。

网友E:
引用 楼主:
谢谢!尝试过兼容模式,但操作两下又不会动了。

我就是这样的,一直在用,好用的

网友H:
Protel99SE在上古的win98系统都可以用,楼主的电脑配置运行Protel99SE绰绰有余。据说Protel99SE用Win11运行都没有问题,我没有Win10、11,我64位的win7用Protel99SE好多年了,几乎就像在XP里用的一模一样。楼主可以先看看本论坛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36210-1.html,Win7_Win10 Protel99库添加助手使用方法,类似的帖子本论坛还有几个,但是,用助手添加库的方法我没有研究成功,我用了一个笨办法,首先在XP系统里安装Protel99SE,按照自己的习惯设置文件路径,比如我的Protel99SE文件路径是D:\我的文件\电路设计文件\我的设计.ddb,可以把自己的多个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封装库文件保存在我的设计.ddb数据库的不同文件夹里,也可以用三个数据库文件分别保存原理图库文件、PCB封装库文件和原理图PCB文件,在Win10里安装Protel99SE,要求安装路径和文件路径和XP里Protel99SE的安装路径和文件路径一模一样,然后把XP里的C:\Windows\AdvSch99SE.ini和ADVPCB99SE.ini这两个文件替换Win10系统C:\Windows\相同的这两个文件,就解决了Protel99SE在Win10里加载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封装库文件,并且可以新增或者删除原理图库文件里的元件和PCB封装库文件里的封装,但是,不能增加原理图库文件和PCB封装库文件,需要增加库文件可以在XP里增加之后重新复制到win11,再次替换AdvSch99SE.ini和ADVPCB99SE.ini这两个文件。到本论坛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25116-1.html下载Protel 99se补丁.rar,解压运行之后解决了Win10用Protel 99SE运行PCB不稳定的问题。这些方法win7亲测有效,Win10、11估计应该也可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Protel99SE在上古的win98系统都可以用,楼主的电脑配置运行Protel99SE绰绰有余。据说Protel99SE用Win11运行 ...

谢谢提供宝贵经验

网友I:
和win10的版本有关系,我开始也不行,重新安装另一个win10就能运行了

网友F:
上虚拟机,正常工作

网友J:
还是升级一下软件吧

网友K:
运行 Protel99最稳定还是用XP

网友L:
    我用过的99se的绿色精简版,没有库文件件以前也是不能再Win10下使用,参考网上说的一番折腾就能用了,我用的时win10 LTSC版本。另外网上说经常卡死有可能是微软输入法的锅,输入法我都是全删除后只装谷歌拼音输入法,我也只会拼音输入。现在看的时候转立创的了,不会画元件用它方便。有人推荐说开源的KICAD现在也很好用,库元件也很丰富省去字母软件的钓鱼烦心事。    打包在后面,使用中添加库文件需要参考百度经验protel99 se在win10无法添加库的详细解决办法 才能添加进库文件。在里面添加了EDA的助手很好用,也兼容AD里使用,增强鼠标功能自己感觉挺好用的。    原版本里附带的说明如下:
    Protel99SE sp6绿色版。
特点:

免安装,
纯绿色,
功能够用,
体积超小,
速度超快。

使用方法:

直接双击这个自解压缩包(默认解压到d:\Protel99SE),解压完后回到桌面双击Protel99 SE这个快捷键就可运行程序.

解压过程中,当提示导入注册表时,请选"是"确认导入,解压完后请注销电脑(不需重启)重新登录即可使用。

本绿色版已经注册,只是减掉了pld、help、Examples、Lib、模板向导、升级SP6后的备份文件和其它不必要的文件。限于测试条件,不保证在每台电脑里都运行正常,如你使用中有什么问题,可发EMAIL到下面的地址。
祝你使用愉快!
hnluoj@21cn.com
2006年10月

打包文件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