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 程序跑飞 while循环 看门狗

楼主(2024-04-11):
大佬们,我用的51单片机,写一个用SIM800A模块发送短信的程序时,程序总是重启,不断的运行main函数,程序用了while循环防止跑飞,但是没用,现在用WDT_CONTR = 0xe6喂看门狗也不好使,喂看门狗的话,程序先重复运行main函数,但不运行发送短信的函数,十几秒后,发送短信的函数才会运行,陷入了一个循环。

网友A:
关看门狗试试呢?

网友B:
供电问题,发送短信峰值电流很大

网友C:
要用硬件在线仿真看,单步调试,一步步找问题

网友D:
GPRS模块在发射的时候电流峰值可以到2A,楼主应该是低估了耗电量。

楼主:
感谢大佬们,我用的开发板,我将开发板的自动下载那个跳线帽改成手动的就不重启程序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