听说C语言共用体位域操作比位移操作快

楼主(2024-04-11):
如题听说共用体位域操作比位移操作快。下面这个是我现在用的位操作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能:二进制数位写入
//形参:shu:待操作的数。wei:要写入第几位(从右到左是0——7位)weiC:为0时写入0. 为1时写入1
//返回:无
//详解: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int16 uintwei_xie(uint16 shu,unsigned char wei,bit weiC)//功能:二进制数位写入
{
        if(weiC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hu & (~(0x0001<<wei)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shu | (0x0001<<wei);
        }
}
#endif

换成共用体不用函数直接读写其实快,但是不能用变量来指定操作哪一位了,下面是写出函数的调用。

因为要调用函数还要switch ()一次,很怀疑还有必要搞嘛。
#include <REG51.H>

// 定义一个通用的共用体
typedef union {
    uint16_t value16;
    struct {
        bit bit0;
        bit bit1;
        bit bit2;
        bit bit3;
        bit bit4;
        bit bit5;
        bit bit6;
        bit bit7;
        bit bit8;
        bit bit9;
        bit bit10;
        bit bit11;
        bit bit12;
        bit bit13;
        bit bit14;
        bit bit15;
    } bits16;
} BitField;

// 设置指定位的值
void setBit(uint16_t *data, int index, bit value) {
    BitField *bf = (BitField *)data;
    switch (index) {
        case 0: bf->bits16.bit0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: bf->bits16.bit1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2: bf->bits16.bit2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3: bf->bits16.bit3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4: bf->bits16.bit4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5: bf->bits16.bit5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6: bf->bits16.bit6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7: bf->bits16.bit7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8:  bf->bits16.bit8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9:  bf->bits16.bit9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0: bf->bits16.bit10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1: bf->bits16.bit11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2: bf->bits16.bit12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3: bf->bits16.bit13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4: bf->bits16.bit14 = value; break;
        case 15: bf->bits16.bit15 = value; break;
    }
}

// 获取指定位的值
bit getBit(uint16_t *data, int index) {
    BitField *bf = (BitField *)data;
    switch (index) {
        case 0: return bf->bits16.bit0;
        case 1: return bf->bits16.bit1;
        case 2: return bf->bits16.bit2;
        case 3: return bf->bits16.bit3;
        case 4: return bf->bits16.bit4;
        case 5: return bf->bits16.bit5;
        case 6: return bf->bits16.bit6;
        case 7: return bf->bits16.bit7;
        case 8:  return bf->bits16.bit8;
        case 9:  return bf->bits16.bit9;
        case 10: return bf->bits16.bit10;
        case 11: return bf->bits16.bit11;
        case 12: return bf->bits16.bit12;
        case 13: return bf->bits16.bit13;
        case 14: return bf->bits16.bit14;
        case 15: return bf->bits16.bit15;
    }
    // 默认返回0,这里可以根据需要修改
    return 0;
}

int main() {
    uint16_t data = 0xFFFF;

    // 读取并打印每一位的值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6; i++) {
        printf("Bit %d: %d\n", i, getBit(&data, i));
    }

    // 将奇数位设置为0
    for (int i = 0; i < 16; i++) {
        if (i % 2 == 1) {
            setBit(&data, i, 0);
        }
    }

    // 打印修改后的值
    printf("Modified value: %04X\n", data);

    return 0;
}

网友A:
使用位域比使用bit变量慢,还有位域是这样用的吗

网友B:
现在单片机的资源都不是很紧缺了,位域操作还有必要不?

网友C:
如果你的单片机体系不支持位操作,移位最快。

如果你的单片机体系支持位操作,请查阅编译器手册,比如C51用bdata、bit这些扩展关键字,最快。

网友D:
这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核, 51就位操作快, arm就移位快一丁点

网友E(2024-09-13):
引用 网友B:
现在单片机的资源都不是很紧缺了,位域操作还有必要不?

我用数码管显示的时候就是用位域的,很节省空间,让哪个数码管亮,就用一个bit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