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四阶带通滤波器焊出来实物翻车的可能原因

楼主:
因为个人水平和学历原因不会理论,刚开始是照运放权威指南里的例子,将参数缩小整个带通滤波器焊出来直接自激了。论坛里哥们介绍用FilterPro Desktop又整了个带通滤波器,焊出来实物又翻车了,在此再次请教论坛中的哥们指点指点。
因为用的是单5V电源,所以在运放负端接到电源电压一半也就是2.5V,用Multisim11做的仿真,仿真里用的是NE5532实物用的是带宽为10M的其它轨到轨运放,半电压用电阻分压后用LM358缓冲送到运放的负端,实物用的是带宽10M运放中的一个。实物中的信号电压有3.86V,信号过了R1后示波器测就只有两百多mv了,运放1组成的是高通滤波器吗?那里出来就基本看不到信号电压了,运放2组成的是低通滤波器吗?最后出来的基本就电源的噪声了。而用Multisim在R1后面测出来的CH3也有600多mv,最终出来的CH4电压也有800多mv,和我焊出来的实物相比妥妥的是翻车了,求教这个的原因和建议。然后我将带通滤波器的增益设的是1,就算是仿真的结果信号输出的幅度也只有输入幅度的四分之一了呢?增益为1不应该是信号输入和输出幅度基本相等吗?
下面是FilterPro Desktop得出的结果和用Multisim仿真的结果,请能指教。多谢了!

网友A(2024-04-12):
你用什么设备测试的电压?

网友B:
这是两个二阶压控电压源带通滤波器级联,你应该用双电源,很容易成功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你用什么设备测试的电压?

汉泰的便宜示波器测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两个二阶压控电压源带通滤波器级联,你应该用双电源,很容易成功。

只能用单电源。将运放中点抬高一半是可以不用正负双电源的吧,而可以只用单电源的。我这是信号过了R1以后信号幅度衰减太大了,接近4V的电压衰减到只有200mv了。增益加大运放带宽增加要求很大呀。

网友C:
在TI的论坛上搜到以前也有人问类似问题,他做的是200K的也是仿真和实物比较输出信号小,有人回答说他选的运放和两者不同,关注下两者的增益带宽积,最后发帖人没有回答是否解决了问题。我也卡这,没基础的人是难搞哦。

网友A:
连实物用的是什么器件都不说,这态度够真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