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们帮助,关于单片机PWM驱动光耦的问题

楼主:
情况是这样的大神们!,我用STC8G系列的单片机驱动光耦隔离,我是固定的占空比35左右的3K9左右的频率,但是我通电测试后发现输入端就是三极管集电极那的电压还有3V多,波形出现高低不平的情况,低的部分按道理因该是关的才对啊,为什么会有电压,后面鼓起来的才是35%占空比的正确电压,这是什么情况啊,单片机IO口PWM用的是推挽输出,因该没啥问题,但是输出的PWM测量怎么会是这样啊,百思不得其解!求助大神们,搞啦好几天不知道错在哪里啊,

就是这个波形,比较低的部分按理说因该关断啊,高的部分是导通的

就是这个波形,比较低的部分按理说因该关断啊,高的部分是导通的

这是原理图请大神们看

这是原理图请大神们看

网友A(2024-04-12):
8050三极管是功率三极管,不属于信号控制三极管,你换一个信号型三极管MMBT3904或者S9013就好了

网友B:
先测不接外设、纯IO输出时的波形,再调连接上三极管后的

网友C:
1.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,不必加8050。中间电路过多容易导致波形畸变。
2.此电路是否光耦隔离驱动图腾柱电路再驱动大功率MOS管?如果是这样的可以去掉光耦,8050直接驱动图腾柱电路。
3.如果用的是中功率NMOS管,可以直接由单片机驱动。市场上低门阈值的MOS管很多,5V驱动电压足以饱和导通。

网友D:
是 啊 io口直接驱动就行了   而且 817 频率好像不高吧 你信号频率多少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1.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光耦,不必加8050。中间电路过多容易导致波形畸变。
2.此电路是否光耦隔离驱动图腾柱 ...

不可以,看原理图楼主用的是STM32带ADC功能的端口,全都不是FT的,接5V必烧无疑。

网友F:
用74HC244、245驱动是否比三极管好一些?而且也可以将电平转换到5V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不可以,看原理图楼主用的是STM32带ADC功能的端口,全都不是FT的,接5V必烧无疑。

楼主明明说了用的是STC8G系列的单片机,原理图也明白无误画的是STC8G,使用的是P3.5/CCP0_2输出PWM,哪来的STM32带ADC功能的端口?不懂可以不说,但不要胡说。

网友G:
楼主应该再测一下单片机PWM管脚输出电压,如果最高电压接近5v,说明三极管8050有问题,如果最高电压小于3v,说明单片机不是工作在推挽方式。你的程序有问题,就楼主这个电路来说光耦纯属多余,用一个耐压45v以上三极管直接控制R17   10K电阻就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