红外对

楼主(2024-04-12):
#include<reg52.h> //包含头文件,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,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
#include "HX711.h"
sbit KEY_ADD1=P1^0;  //定义红外输入端口
sbit KEY_ADD2=P1^1;
sbit KEY_ADD3=P1^2;
sbit KEY_ADD4=P1^3;
sbit KEY_ADD5=P1^4;

sbit LED1=P2^0;  //定义led输出端口
sbit LED2=P2^1;  //定义led输出端口
sbit LED3=P2^2;  //定义led输出端口
sbit LED4=P2^3;  //定义led输出端口
sbit LED5=P2^4;  //定义led输出端口

sbit Buzzer = P3^7;

bit num1=0;
bit num2=0;
bit num3=0;
bit num4=0;
bit num5=0;
long Weight_Shiwu = 0;
unsigned int GapValue;
unsigned char Tx_Buf[12];
unsigned char Rx_buf[1];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u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,大致延时
长度如下 T=tx2+5 uS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Us2x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--t);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S延时函数,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,无返回值
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,其值的范围是
0~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,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
while(t--)
{
     //大致延时1mS
     DelayUs2x(245);
         DelayUs2x(245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@函数名称    UartInit
* @功能描述    :串口程序
* @参数说明    None
* @创建日期    : 2023-04-17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UART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这是串口的基本配置,配置他的波特率是9600.这些参数都是标准的。
{
    TMOD = 0x21;
    SCON = 0x50;
    TL0 = 0xb0;
    TH0 =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赋初值50ms
    TH1 = 0xFD;
    TL1 = TH1;
    PCON = 0x00;
    EA = 1;
    ES = 1;
    TR1 = 1;
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开关
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0定时开关
}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**函数名称 :putc_to_SerialPort(unsigned char c)
//**函数描述 :uart发送函数
//**输    入 :buf
//**输    出 :None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void putc_to_SerialPort(unsigned char c)
{
        SBUF = c;
        while(TI == 0);
        TI = 0;
}
void puts_to_SerialPort(unsigned char *s)
{
        while(*s != '\0')
        {
        putc_to_SerialPort(*s);
        s++;
        DelayMs(5);
  }
}
void number(void)
{
    Tx_Buf[0] = 'Z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帧头
    Tx_Buf[1] = 'L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库存数据送往发送数组,送给蓝牙模块让手机APP显示
    Tx_Buf[2] = ':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x_Buf[3] = Weight_Shiwu/100000 + 0x30;                //
    Tx_Buf[4] = Weight_Shiwu%100000/10000 + 0x30;
    Tx_Buf[5] = Weight_Shiwu%10000/1000 + 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x_Buf[6] = '.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x_Buf[7] = Weight_Shiwu%1000/100 + 0x3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Tx_Buf[8] = Weight_Shiwu % 100 / 10 + 0x30;
    Tx_Buf[9] = Weight_Shiwu % 10 + 0x30;
    Tx_Buf[10] = 'k'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帧尾
    Tx_Buf[11] = 'g';
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                  红外识别函数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hongwai_KeyPress()
{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1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1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1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1=~num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1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1 hao yo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1 hao w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if(!KEY_ADD2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2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2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2=~num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2 hao yo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2 hao w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3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3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3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3=~num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3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3 hao yo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3 hao w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4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4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4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4=~num4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4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4 hao yo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5 hao w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5)  //如果检测到低电平,说明按键按下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0); //延时去抖,一般10-2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EY_ADD5)     //再次确认按键是否按下,没有按下则退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_ADD5);//如果确认按下按键等待按键释放,没有释放则一直等待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5=~num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5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0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5 hao yo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1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2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3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4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5 = 1;
     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5 hao wu wupin\r\n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称重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void Get_Weight()

{
          long sum = 0;
    unsigned char count = 0;
    Weight_Shiwu = HX711_Read();
          for(count = 0;count<100;count++)
                sum += Weight_Shiwu;
          Weight_Shiwu=sum /100;
    if(Weight_Shiwu>=0)
    {
//        Weight_Shiwu = (signed long)((float)(Weight_Shiwu*100)/35);         //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ght_Shiwu = Weight_Shiwu;
        if(Weight_Shiwu >= 10000)                //超重报警
        {
            Buzzer = !Buzzer;
            puts_to_SerialPort("chaozhong\r\n"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Buzzer = 1;
  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Weight_Shiwu=0;
        Buzzer = 1;
    }
}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                    主函数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void main (void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P2=0XFF; //红外输入端口电平置高
        P1=0XFF;
        InitUART();
        while (1)         //主循环
  {
    DelayMs(10);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if(i>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hongwai_KeyPres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i>=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i=0;
      Get_Weight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ber();
                }
  }
}

void UART1_irq() interrupt 4 //处理接收的串口数据
{
   static unsigned char tmp;
    ES=0;
    if(R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接收到字节
    {
        tmp = SBUF;
        RI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手动清零接收中断标志位
    }

    ES=1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