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好,我想请教一下关于STM32F103VE工程文件移植到STM32F103C8工程遇到的问题

楼主(2024-04-12):
这是usart.c和usart.h代码:
#include "usart.h"

/**
  * @brief  配置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static void NVIC_Configuration(void)
{
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;

  /*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组选择 */
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(NVIC_PriorityGroup_2);

  /* 配置USART为中断源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 = DEBUG_USART_IRQ;
  /* 抢断优先级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= 1;
  /* 子优先级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= 1;
  /* 使能中断 */
  NVIC_InitStructure.NVIC_IRQChannelCmd = ENABLE;
  /* 初始化配置NVIC */
  NVIC_Init(&NVIC_InitStructure);
}

/**
  * @brief  USART GPIO 配置,工作参数配置
  * @param  无
  * @retval 无
  */
void USART_Config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// 打开串口GPIO的时钟
       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(DEBUG_USART_GPIO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/ 打开串口外设的时钟
        DEBUG_USART_APBxClkCmd(DEBUG_USART_CLK, ENABLE);

        // 将USART Tx的GPIO配置为推挽复用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DEBUG_USART_TX_GPIO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DEBUG_USART_TX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/ 将USART Rx的GPIO配置为浮空输入模式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DEBUG_USART_RX_GPIO_PIN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
        GPIO_Init(DEBUG_USART_RX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 配置串口的工作参数
        // 配置波特率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DEBUG_USART_BAUDRATE;
        // 配置 针数据字长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      // 配置停止位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      // 配置校验位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 ;
        // 配置硬件流控制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
      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      // 配置工作模式,收发一起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      // 完成串口的初始化配置
        USART_Init(DEBUG_USARTx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        // 串口中断优先级配置
        NVIC_Configuration();

        //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
        USART_ITConfig(DEBUG_USARTx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      // 使能串口
        USART_Cmd(DEBUG_USARTx, ENABLE);
}

/*****************  发送一个字节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_SendByte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uint8_t ch)
{
        /*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*/
        USART_SendData(pUSARTx,ch);

        /* 等待发送数据寄存器为空 */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 发送8位的数组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_SendArray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uint8_t *array, uint16_t num)
{
  uint8_t i;

        for(i=0; i<num; i++)
  {
            /*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 */
            Usart_SendByte(pUSARTx,array[i]);

  }
        /* 等待发送完成 */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USART_FLAG_TC)==RESET);
}

/*****************  发送字符串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_SendString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char *str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k=0;
  do
  {
      Usart_SendByte( pUSARTx, *(str + k) );
      k++;
  } while(*(str + k)!='\0');

  /* 等待发送完成 */
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USART_FLAG_TC)==RESET)
  {}
}

/*****************  发送一个16位数 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Usart_SendHalfWord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uint16_t ch)
{
        uint8_t temp_h, temp_l;

        /* 取出高八位 */
        temp_h = (ch&0XFF00)>>8;
        /* 取出低八位 */
        temp_l = ch&0XFF;

        /* 发送高八位 */
        USART_SendData(pUSARTx,temp_h);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
        /* 发送低八位 */
        USART_SendData(pUSARTx,temp_l);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}

///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串口,重定向后可使用printf函数
int fputc(int ch, FILE *f)
{
                /*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串口 */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DEBUG_USARTx, (uint8_t) ch);

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发送完毕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DEBUG_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ch);
}

///重定向c库函数scanf到串口,重写向后可使用scanf、getchar等函数
int fgetc(FILE *f)
{
                /* 等待串口输入数据 */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DEBUG_USARTx, USART_FLAG_RXNE) == RESET);
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int)USART_ReceiveData(DEBUG_USARTx);
}

#ifndef __USART_H
#define        __USART_H

#include "stm32f10x.h"
#include <stdio.h>

/**
  * 串口宏定义,不同的串口挂载的总线和IO不一样,移植时需要修改这几个宏
        * 1-修改总线时钟的宏,uart1挂载到apb2总线,其他uart挂载到apb1总线
        * 2-修改GPIO的宏
  */

// 串口1-USART1
#define  DEBUG_USARTx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
#define  DEBUG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USART1
#define  DEBUG_USART_APBxClkCmd 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
#defin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115200

//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
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CLK 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A)
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

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GPIOA
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9
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GPIOA
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10

#define  DEBUG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USART1_IRQn
#define  DEBUG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USART1_IRQHandler

// 串口2-USART2
//#define  DEBUG_USARTx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
//#define  DEBUG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USART2
//#define  DEBUG_USART_APBxClkCmd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
//#defin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115200

////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CLK 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A)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
//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GPIOA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2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GPIOA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3
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USART2_IRQn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USART2_IRQHandler

// 串口3-USART3
//#define  DEBUG_USARTx                   USART3
//#define  DEBUG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USART3
//#define  DEBUG_USART_APBxClkCmd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
//#defin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115200

////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CLK 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B)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
//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GPIOB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10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GPIOB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11
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USART3_IRQn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USART3_IRQHandler

// 串口4-UART4
//#define  DEBUG_USARTx                   UART4
//#define  DEBUG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UART4
//#define  DEBUG_USART_APBxClkCmd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
//#defin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115200

////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CLK 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)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
//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GPIOC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10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GPIOC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11
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UART4_IRQn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UART4_IRQHandler

// 串口5-UART5
//#define  DEBUG_USARTx                   UART5
//#define  DEBUG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UART5
//#define  DEBUG_USART_APBxClkCmd 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
//#define  DEBUG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115200

//// USART GPIO 引脚宏定义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CLK           (RCC_APB2Periph_GPIOC|RCC_APB2Periph_GPIOD)
//#define  DEBUG_USART_GPIO_APBxClkCmd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
//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GPIOC
//#define  DEBUG_USART_T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12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GPIOD
//#define  DEBUG_USART_RX_GPIO_PIN        GPIO_Pin_2
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UART5_IRQn
//#define  DEBUG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UART5_IRQHandler

void USART_Config(void);
void Usart_SendByte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uint8_t ch);
void Usart_SendString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char *str);
void Usart_SendHalfWord( USART_TypeDef * pUSARTx, uint16_t ch);

#endif /* __USART_H */

这是我移植usart.c文件遇到的错误编译提示:

Build target 'LED'
compiling usart.c...
..\USER\usart.c(35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InitTypeDef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..\USER\usart.c(58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WordLength_8b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..\USER\usart.c(60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StopBits_1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..\USER\usart.c(62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Parity_No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 ;
..\USER\usart.c(65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..\USER\usart.c(67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Mode_Rx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..\USER\usart.c(67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Mode_Tx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..\USER\usart.c(69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Init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USART_Init(DEBUG_USARTx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..\USER\usart.c(75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ITConfig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USART_ITConfig(DEBUG_USARTx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..\USER\usart.c(75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IT_RXNE" is undefined
        USART_ITConfig(DEBUG_USARTx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..\USER\usart.c(78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Cmd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USART_Cmd(DEBUG_USARTx, ENABLE);
..\USER\usart.c(85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SendData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USART_SendData(pUSARTx,ch);
..\USER\usart.c(88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GetFlagStatus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88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FLAG_TXE" is undefined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03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GetFlagStatus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USART_FLAG_TC)==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03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FLAG_TC" is undefined
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USART_FLAG_TC)==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17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GetFlagStatus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USART_FLAG_TC)==RESET)
..\USER\usart.c(117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FLAG_TC" is undefined
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USART_FLAG_TC)==RESET)
..\USER\usart.c(132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SendData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USART_SendData(pUSARTx,temp_h);
..\USER\usart.c(133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GetFlagStatus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33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FLAG_TXE" is undefined
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p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44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SendData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DEBUG_USARTx, (uint8_t) ch);
..\USER\usart.c(147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GetFlagStatus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DEBUG_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47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FLAG_TXE" is undefined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DEBUG_USARTx, USART_FLAG_TX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56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GetFlagStatus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DEBUG_USARTx, USART_FLAG_RXN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56): error:  #20: identifier "USART_FLAG_RXNE" is undefined
                while (USART_GetFlagStatus(DEBUG_USARTx, USART_FLAG_RXNE) == RESET);
..\USER\usart.c(158): warning:  #223-D: function "USART_ReceiveData" declared implicitly
                return (int)USART_ReceiveData(DEBUG_USARTx);
..\USER\usart.c: 13 warnings, 14 errors
".\Obj\Project.axf" - 14 Error(s), 13 Warning(s).
Target not created.
Build Time Elapsed:  00:00:00

网友A:
问题是你改动了什么???

先把VE工程编译通过,然后在工程文件里面把单片机型号改成C8,不可能有这么多错误,你一定是做了很多很多余且毫无意义的工作。

网友B:
引脚数是对的吧 其实你可以pin对pin的

网友C:
提示很清楚,有那么多未定义的函数。 未定义或是未include 相关.h。还有就是编译设置那里有没有选择做了定义的文件路径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提示很清楚,有那么多未定义的函数。 未定义或是未include 相关.h。还有就是编译设置那里有没有选择做了定 ...

既然VE能成功,文件路径肯定是对的,楼主一定是做了不应该做的工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