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中断问题

楼主:
各位师傅,我用九齐或者芯圣中断,保持断点或者中断恢复时,为什么要寄存器半字节交换呀?如下图

不知道这个半字节交换(SWAPF或者swapr)有啥用,感觉没有它也能八位一起赋值到缓存地址,或者还原回来

感觉,不半字节交换也能存储呀

感觉,不半字节交换也能存储呀

网友A(2024-04-12):
比如将i右移4位:i >>= 4;   编译后就可以:
SWAPF  i
AND   i, #0F;

网友B:
因为只有这个指令能保存W而不影响(改变)STATUS的内容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因为只有这个指令能保存W而不影响(改变)STATUS的内容。

懂了,谢谢老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