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OLED显示程序的问题 OLED_P8x16Str函数 如何识别我要显示的字符串正确显示出来

楼主(2024-04-12):
在学习OLED12864显示。其中显示字符串函数。

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F8X16[]=   //
{
  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// 0
  0x00,0x00,0x00,0xF8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33,0x30,0x00,0x00,0x00,//!1
  0x00,0x10,0x0C,0x06,0x10,0x0C,0x06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//"2

}更多的代码没有贴上,大家知道意思。

函数

void OLED_P8x16Str(unsigned char x,unsigned char y,unsigned char ch[])
{
  unsigned char c=0,i=0,j=0;

  while (ch[j]!='\0')
  {
    c =ch[j]-32;
    if(x>122){x=0;y++;}
    OLED_Set_Pos(x,y);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OLED_WrDat(F8X16[c*16+i]);
          OLED_Set_Pos(x,y+1);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OLED_WrDat(F8X16[c*16+i+8]);
          x+=8;
          j++;
  }
}

主程序
void main()
{
OLED_P8x16Str(1,1,"123ABC")

while(1)
}

现在研究了半天,OLED_P8x16Str(1,1,"123ABC")函数 如何识别我要显示的字符串正确显示出来

网友A:
你搜索查下 ASCII 代码,字符是从32开始的,所以代码里有-32这个。

网友A:
字符代码的可以用 PCtoLCD  字模提取等这些取字模工具生成代码。也可以在设置那里了解下具体是怎么规格去生成的,每个点就是0,1的区别,点组成字就这样。

网友B:
改成这样试试
while (ch[j]!='\0')
  {
    c =ch[j]-32;
    if(x>122){x=0;y++;}
    OLED_Set_Pos(x,y);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OLED_WrDat(F8X16[c*160x20+i]);
          OLED_Set_Pos(x,y+1);
  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    OLED_WrDat(F8X16[c*16-0x20+i+8]);
          x+=8;
          j++;
  }

网友C:
while是把要显示的字符串遍历一遍,F8X16里面包含了各个字母的画点字节,按顺序排列。查表法来一个个显示出来,所以F8X16这个数组必须要排列正确,不能换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