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5个74hc595芯片级联,控制27位数码管,数码管显示闪烁问题

楼主(2024-04-12):
用了5个74hc595芯片级联,控制27位数码管,数码管闪烁,怀疑是写入74HC595数据的时间太长导致的,现在很怕是本来硬件设计的缺陷。
  我的程序大概是这样的,先用定时器0来计时,再用定时器1来刷新数码管的刷新,因为用到5块595芯片,所以写了一个函数来写入595的数据,高32位是位选,低八位是段选。
  数码管显示单片机程序:
#include "display.h"unsigned char code leddata[]={
     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
};/*数码管显示数字0,1,2,3,4,5,6,7,8,9,-*/

unsigned char LEDBuf[] = {0,1,2,3,4,5,6,7,0,1,2,3,4,5,6,7,0,1,2,3,4,5,6,7,0,1,2,3,4,5,6,7};//数据显示缓冲区
unsigned long code PLACE_CODE[] =
{0xFFFFFFFE,0xFFFFFFFD,0xFFFFFFFB,0xFFFFFFF7,0xFFFFFFEF,0xFFFFFFDF,0xFFFFFFBF,0xFFFFFF7F,0xFFFFFEFF,0xFFFFFDFF,0xFFFFFBFF,0xFFFFF7FF,0xFFFFEFFF,0xFFFFDFFF,0xFFFFBFFF,0xFFFF7FFF,0xFFFEFFFF,0xFFFDFFFF,0xFFFBFFFF,0xFFF7FFFF,0xFFEFFFFF,0xFFDFFFFF,0xFFBFFFFF,0xFF7FFFFF,0xFEFFFFFF,0xFDFFFFFF,0xFBFFFFFF}
;//  1           2         3           4          5          6           7         8          9          10         11         12         13         14         15         16          17          18         19        20          21         22         23        24           25         26       27  位选信号1-27位数码管
unsigned char digdot0 = 0,digdot1 = 0,digdot2 = 0,digdot3 = 0;//小数点控制变量
unsigned char digdot4 = 0,digdot5 = 0,digdot6 = 0,digdot7 = 0;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static unsigned char i = 0;//静态变量,只会赋值一次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
        switch(i) //逐位输入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0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0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0]] | 0x80;        //控制小数点闪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0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off(0x00);
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1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2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3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3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3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3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4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4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4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4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5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5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5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5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6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6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6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7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7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7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7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8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8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8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9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9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9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9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0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0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0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0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1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1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1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1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2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2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2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2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3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3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3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3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4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4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4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4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5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5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5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5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6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6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6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6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7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7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7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7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8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8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8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8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19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9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19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19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0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0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0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0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1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1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1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1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2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2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2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2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3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3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3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3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4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4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4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4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5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5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5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5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case 26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6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6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26]] | 0x8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26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}

}

5块595级联写入程序:
  #include "hc595.h"
#include "reg51.h"

void hc_595_init()
{
        //HC595_OE = 1;
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
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//HC595_OE = 0;
}

void led_hc595_drive(unsigned long datH,unsigned char datL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long tem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2;
        temp = datH;
        for(i = 0;i<32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步准备数据,放到数据IO上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>= 0x80000000)   //大概是比较这部分错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//上升沿 移位寄存器的数据移到存储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temp2 = datL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步准备数据,放到数据IO上
                if(temp2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//上升沿 移位寄存器的数据移到存储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2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//上升沿 移位寄存器的数据移到存储寄存器
        HC595_ST_CP = 1;

        HC595_SH_CP = 0;//拉低,提高抗干扰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
        HC595_DS = 0;

}
void led_hc595_off(unsigned char dat1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3;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temp3 = dat1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//第一步准备数据,放到数据IO上
                if(temp3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//上升沿 移位寄存器的数据移到存储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3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//上升沿 移位寄存器的数据移到存储寄存器
        HC595_ST_CP = 1;

        HC595_SH_CP = 0;//拉低,提高抗干扰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
        HC595_DS = 0;

}

主函数程序:
  #include "reg51.h"
#include "hc595.h"
#include "display.h"
#include "key.h"

void Timer0Init(void);
void Timer1Init(void);
void showNormal();

unsigned char timerCnt;
unsigned char sec;
unsigned char min;
unsigned char hour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hc_595_init();
        Timer0Init();
        Timer1Init();
        EA=1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showNormal();

        }

}

void showNormal()
{
        LEDBuf[0] = min/10;
        LEDBuf[1] = min%10;
        LEDBuf[2] = sec/10;
        LEDBuf[3] = sec%10;

        LEDBuf[4] = min/10;
        LEDBuf[5] = min%10;
        LEDBuf[6] = sec/10;
        LEDBuf[7] = sec%10;

        LEDBuf[8] = min/10;
        LEDBuf[9] = min%10;
        LEDBuf[10] = sec/10;
        LEDBuf[11] = sec%10;

        LEDBuf[12] = min/10;
        LEDBuf[13] = min%10;
        LEDBuf[14] = sec/10;
        LEDBuf[15] = sec%10;

        LEDBuf[16] = min/10;
        LEDBuf[17] = min%10;
        LEDBuf[18] = sec/10;
        LEDBuf[19] = sec%10;

        LEDBuf[20] = min/10;
        LEDBuf[21] = min%10;
        LEDBuf[22] = sec/10;
        LEDBuf[23] = sec%10;

        LEDBuf[24] = 0;
        LEDBuf[25] = 1;
        LEDBuf[26] = 2;

}

void Timer0Init(void)        //50微秒@12.000MHz
{
        // AUXR &=0x7F;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B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A = 1;
}

void Timer1Init(void)        //300微秒@12.000MHz
{
        // AUXR &=0xBF;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//AUXR &= 0xBF;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0F;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0x1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1 = 0xFF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F1 = 0;        //清除TF1标志
        ET1 = 1;
        TR1 = 1;
}

void timer0_ISR(void)interrupt 1
{
        timerCnt++;
        if(timerCnt >= 20)//20次1ms中断,即1S时间到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mer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sec++;
                if(sec >= 6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n >=6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our >=2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ou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TL0 = 0xB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}

void timer1_ISR(void)interrupt 3
{
        TR1 =0;
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TL1 = 0xFF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H1 = 0xFF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初始值
        TR1 = 1;
}

楼主:
基本确认是写入595芯片的程序运行时间长导致的,要判断40次来写入一次数据,我在proteus仿真,程序不变每次写入数据也是判断40次,只改显示数码管的数目,只显示9位数码管的时候程序稳定,一超过9位数码管就开始闪烁了

楼主:
可以补偿

网友A:
小白一个 高手勿喷     增加时钟频率 可以吗

网友B:
595不是有控制端吗?怎么还消隐?164才需要消隐吧。我用2片595级联输出,发现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,只有第一片的输出逻辑正常,后面的就会比较乱。换了好几种包括安森美原装都不好使。软件无论怎样调都不行。只有一种能用的。

网友C:
switch(i) //逐位输入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0xffffffff,0x00);//消影 放前还是放后 要试
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0]];
                if(digdot0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 = leddata[LEDBuf[0]] | 0x80;        //控制小数点闪烁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drive(PLACE_CODE[0],temp);//高位字节是位选 低位字节是断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hc595_off(0x00);

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break;
====这里要以优化一下代码,找出规律,可以不用这么多的case..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小白一个 高手勿喷     增加时钟频率 可以吗

我也是这样想的40M和20M 的速度肯定不同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595不是有控制端吗?怎么还消隐?164才需要消隐吧。我用2片595级联输出,发现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,只 ...

那些做16*16*16光立方的是怎么用的595,参考一下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595不是有控制端吗?怎么还消隐?164才需要消隐吧。我用2片595级联输出,发现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,只 ...

那就是硬件有问题,多个595地线电平不一样。

网友G:
想要不闪烁,得每秒刷新20次以上,也就是27个数码管在不
到50毫秒的时间里都要显示一次,每一个数码管的显示时间
不到2毫秒,5个595的数据打进去(软件法)也是要花时间的,
用硬件SPI数据传输能快一些,估计也还是会有困难。
加一片595可以让两个数码管同时显示或许会好一些。
也可以加两片595,把27个数码管分成三组,每组九个,
就很容易做了。

网友H:
1. 不要用Long, 51算Long很耗时间的,拆开4个uchar吧
2. display里的switch太累赘了,如6楼所说的,简化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那就是硬件有问题,多个595地线电平不一样。

麻烦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改才能正常使用其他品牌的595.

网友I:
74hc595也是分型号的,例如74HC595A和75HC595D,它们使用都是存在差异,外部的硬件电路可能都不同,具体参考对应的手册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麻烦帮我看看这个要怎么改才能正常使用其他品牌的595.

大面积敷地可以改善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I:
74hc595也是分型号的,例如74HC595A和75HC595D,它们使用都是存在差异,外部的硬件电路可能都不同,具体参 ...

百度了一下,只是封装不一样而已。而且几个品牌如果只用一片都好使,其中最差的一个大概在几个月后会坏掉。较好的则针对自己同品牌可以用级联,但是也不稳定,偶尔出现意外的跳动,时间短的只能在LED上看到,但是继电器没有动作,长的就能听到继电器有声音,虽然强电输出也看不到,但是我认为这会影响继电器的寿命。只有一个牌子的可以,级联信号送个其他品牌都能正常稳定的输出。用示波器看了,实在看不出来问题。但是就是不好使,软件上面调整了各种顺序和延时,会略有改善,无法根除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大面积敷地可以改善问题。

截图里面蓝色就是铺地啊,实际上之前的板子是没有的,就是因为芯片问题才铺了,结果没什么卵用

网友J:
27个数码管采用动态扫描,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无闪显示。动态扫描刷新频率理论上不低于50Hz,能达到100Hz为最佳,扫描周期即为20-10ms。若取中间值15ms,每个数码管刷新时间为0.56ms,经仿真可以成功稳定显示,因多位数码管共用段端口,程序必须加上消隐。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595不是有控制端吗?怎么还消隐?164才需要消隐吧。我用2片595级联输出,发现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,只 ...

不能怪595不好,是你没消隐造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不能怪595不好,是你没消隐造成

大哥,我不是用来显示的,我是用来扩展输出的,2片级联16个输出推动三极管+继电器。这个有使能端,还有RCK,就算显示也没必要消隐吧,把数据更新到芯片,然后RCK给个上升沿,把每个芯片的数据更新到输出脚上去,这样不行吗?消隐我觉得是比如164没有RCK这种功能,在更新数据过程中每个脚都被实时更新,状态不是想要的,此时先关闭显示,等更新完成再打开,这样显示比较干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595不是有控制端吗?怎么还消隐?164才需要消隐吧。我用2片595级联输出,发现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,只 ...

我在仿真上面的结果595级联是可以正常输出,有异常的话,你可以用keil单步调试,查看各个变量的值是怎么变化的,来查出原因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大哥,我不是用来显示的,我是用来扩展输出的,2片级联16个输出推动三极管+继电器。这个有使能端,还有RC ...

1.595两片联级,一片传段码,一片传位码,可以不用消隐。楼主的案例是5个595,段码共用,不消隐不行呵。
2.你用595扩展输出驱动三极管+继电器,继电器电路有反峰保护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在仿真上面的结果595级联是可以正常输出,有异常的话,你可以用keil单步调试,查看各个变量的值是怎么 ...

都说了,好的芯片是没问题的,板子不是很多,10多年前一次性买了一整盘,用了10多年,一直正常的。好不容易用完了,再买就出问题了,后级某个输出会偶尔跳动。并且几个月后会完全损坏。于是重新购买,包括在立创商城也买过,结果都不行,有的甚至直接错位输出,最后买到一种,上面的LOGO类似><的。就没问题了。我也是纳闷,这样古老的一个东西,而且大量被使用在LED点阵上面,居然还有问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1.595两片联级,一片传段码,一片传位码,可以不用消隐。楼主的案例是5个595,段码共用,不消隐不行呵。
...

1,两片显示8位和5片显示32位难道不一样吗?为啥2片不用消隐,5片就要?
2,你说的是那个二极管吗?当然有啊

网友B:
刚软件模拟了一下,连续输出5片的数据时间小于250us,完全可以用的。

网友B:
这是另外一个用了3片,一片显示数据,2片输出驱动。但是这个显示的位选是用IO的。为了配合,还是加了消隐的,先关了COM,更新数据后再打开。
OP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锁定输入输出
dqd(OUT[0]);                //显示
dqd(OUT[1]);                //OUT_1-8=>7-0
dqd(OUT[2]);                //OUT_9-16=>7-0
OP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更新输出,上升沿有效

void dqd(uchar da){
//SBUF = da;
//while(!TI){};
//TI = 0;
uchar i = 8;
while(i){
        MC = 0;
        if(da&0x01 == 1){
                MD = 1;
                }else{
                MD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da>>=1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MC = 1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_nop_();
        i--;
        }
}

楼主:
能说一下怎么补偿的思路吗,我在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白一个 高手勿喷     增加时钟频率 可以吗

我也是小白,刚刚试过改了一下long的数据分成四个,再把频率改为33.1776 就显示正常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软件模拟了一下,连续输出5片的数据时间小于250us,完全可以用的。

难道是仿真软件的问题?我在仿真软件运行这个就有闪烁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另外一个用了3片,一片显示数据,2片输出驱动。但是这个显示的位选是用IO的。为了配合,还是加了消隐的 ...

这个的写法,跟我的差不多一样把,我没看出什么区别,原谅我新手不太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switch(i) //逐位输入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
我的想法 是switch的执行效率应该不低吧,只是占用的代码位置多而已,执行起来应该直接到相应的case里,效率来说应该还行吧。(纯新手,刚接触,希望大佬能解答一下)

网友H:
引用 楼主:
我也是小白,刚刚试过改了一下long的数据分成四个,再把频率改为33.1776 就显示正常了

贴上来看看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的写法,跟我的差不多一样把,我没看出什么区别,原谅我新手不太懂

应该是可以的,我这用22.1184的晶振

楼主:
void led_hc595_drive(unsigned char dat1,unsigned char dat2,unsigned char dat3,unsigned char dat4,unsigned char datL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;
        unsigned char temp2;
        temp = dat1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temp = dat2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temp = dat3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temp = dat4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temp2 = datL;
        for(i = 0;i<8;i++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if(temp2 >= 0x8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C595_DS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        HC595_SH_CP = 1;
                temp2  <<=1;
        }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
        HC595_ST_CP = 1;

        HC595_SH_CP = 0;
        HC595_ST_CP = 0;
        HC595_DS = 0;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刚软件模拟了一下,连续输出5片的数据时间小于250us,完全可以用的。

怎么用软件模拟,我也去试下,能说一下怎么模拟的吗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怎么用软件模拟,我也去试下,能说一下怎么模拟的吗

就是在keil里面进入调试状态,设好断点,记录时间。

网友K:
可以尝试提高程序的效率,我用仿真24个数码管,没问题。

网友K:
24个共阴数码管+5个74HC595,仿真软件为Proteus8.11版本,,,可以正常显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可以尝试提高程序的效率,我用仿真24个数码管,没问题。

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想法吗,我觉得我的switch虽然累赘,但是应该不影响程序执行效率,然后就到消隐和写入595的程序了,写入595的程序,我在网上找资料也只找到我这种写法,实在没什么头绪了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想法吗,我觉得我的switch虽然累赘,但是应该不影响程序执行效率,然后就到消隐和写入 ...

看看我的程序,新思路,与你的写法不一样,效率高很多

网友K:
引用 楼主:
大佬能不能指点一下想法吗,我觉得我的switch虽然累赘,但是应该不影响程序执行效率,然后就到消隐和写入 ...

51单片机处理大的数值(特别是32位)或浮点数,效率都很低,尽可能使用char数据或位数据,提高效率,,,

网友L:
看代码,你是对595的使用有误解吧

网友K:
引用 网友K:
看看我的程序,新思路,与你的写法不一样,效率高很多

还有一种方案,使用专用显示驱动芯片,例如MAX7219

网友K:
数码管仿真模型参数修改

网友M:
给你一个仿真示例,如果实物效果不好就按10楼建议处理,以留给主函数足够时间运行其它代码。
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sbit P_HC595_SER   = P2^0;
sbit P_HC595_SRCLK = P2^1;
sbit P_HC595_RCLK  = P2^2;
sbit A0=P2^3;
sbit B0=P2^4;
sbit C0=P2^5;
uchar code table[]={
//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A    B    C    D    E    F
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
//  G   H    J    K    L    M    N    o    P     Q    r   t
  0x3d,0x76,0x1E,0x70,0x38,0x37,0x54,0x5C,0x73,0x67,0x50,0x78};
ulong num=0xfffffffe;
bit flag;//标志

/**************** 向HC595发送一个字节函数 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nd_595(uchar dat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at <<= 1;
                P_HC595_SER  = CY; //溢出位赋值数据输出端
                P_HC595_SRCLK = 1; //移位时钟
                P_HC595_SRCLK = 0;
        }
}
/**************** 向HC595发送5个字节驱动码 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splayScan()
{
        static uchar i;

        Send_595(num>>24);//向HC595发送位码
        Send_595(num>>16);//向HC595发送位码
        Send_595(num>>8);//向HC595发送位码
        Send_595(num);   //向HC595发送位码
        Send_595(table[i]);//向HC595发送段码
        P_HC595_RCLK = 1;//锁存输出数据
        P_HC595_RCLK = 0;
        num=num<<1|0x01;
        if(++i>=2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num=0xFFFFFFFE;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}
}

void InitTimer0(void)//740us
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0FD;
    TL0 = 0x1C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P_HC595_SRCLK = 0;//初始化移位时钟端
        P_HC595_RCLK  = 0;//初始化锁存输出端
        InitTimer0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其它程序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void Timer0Interrupt(void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0xFD;
        TL0 = 0x1C;
        flag=1;
}

网友N:
27个数码管每个8段共有216段,使用16行16列扫描只需要4个74HC595 最多驱动256个点阵(16*16或32*8)或32位8段数码管。
如果单片机有16个IO口空闲,那么只需要2片74HC595就能驱动,32个IO口空闲一片都不需要(需要IO口支持强推挽模式)。
仿真的动态扫描闪烁可以调整 Minimum Trigger Time 的毫秒参数,具体是否闪烁需要实物验证。

网友O:
很简单的,取消延时语句,测量时间是多少,若时间刚好则可取消延时,若还是时间过多则要考虑修改电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24个共阴数码管+5个74HC595,仿真软件为Proteus8.11版本,,,可以正常显示。

真是奇怪了,我将你的8位一组数码管换成两个四位一组的数码管就显示不出来了

楼主:
神奇,把long拆分成4个unchar ,12MHZ现在又可以了,之前要用到33MHZ才可以的

网友P(2024-07-27):
引用 网友C:
switch(i) //逐位输入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case 0:

哈哈,我也是这样觉得的,第一眼都看麻了

网友J:
引用 网友B:
595不是有控制端吗?怎么还消隐?164才需要消隐吧。我用2片595级联输出,发现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,只 ...

一、消隐与否,是数码管决定,而不是芯片决定。凡是使用动态扫描的多位数码管显示,都必须消隐。HC164因芯片内部无锁存功能,在联级驱动数码管时只能通过复位端清零来实现消隐,属于硬件消隐。HC595内部有锁存功能,可以采用软件消隐,即通过程序关段电平或位电平的方法,也可以采用硬件消隐,即通过复位端清零来实现消隐,但得多用一个IO口。
二、“市场上大部分595都不能用”,这样的结论过于草率,在做案例时遇到问题,应该先考虑程序的问题。我个人做了很多学生竞赛的题目,多次购买并使用了很多的595芯片,驱动流水灯、数码管、LED点阵等,未遇到595损坏不能用的情况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J:
一、消隐与否,是数码管决定,而不是芯片决定。凡是使用动态扫描的多位数码管显示,都必须消隐。HC164因 ...

可能还是我水平太菜,尝试各种方法,不好使的就是不好使。只用一片都没有问题。级联就各种奇怪现象。用价格较高的就没问题。实际上在嘉立创买过一种,那个LOGO我以前没用过,也就那样吧。级联偶尔也会出现不该有的输出跳动一下。

网友Q:
595的额定电流为35ma,大部分应用都是不加限流电阻的,所以595位电流是大于35ma的,短时间不断刷595是没有问题的,如果因为程序卡住595刷新不及时造成某一位长时间超电流导通就会烧595,楼主发现数码管闪烁就是刷新不及时的表现,楼主的程序效率太低,无法及时刷新595造成的,要改程序提高效率。如果楼主在8个595段码脚加上300欧姆以上的限流电阻保证大部分595都好用了。595数据可以同步刷新所以不需要消隐。

网友R:
27位8段是216段,开方是14.9,不用开方也知道接近256,就是16*16,所以用4片就可以了;
如果不想用4片,也要用少的行列值分频吧,,用8C * 32S 可以降低要求了,其实总数据量是差不多的,只是降低了中断次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