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AD值跳动问题

楼主:
我使用AD620仪表放大器来采集半桥称重传感器 的数据,但是压力采集的AD数值有10个单位左右的跳动,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,有大佬帮看一下吗?

这是采样原理图

这一路AD数据会发生跳变,其他使用电位器的不会有这么大的跳动 ,其中红色为压力传感器的数据,青色为电位器取样的数据。

网友A(2024-04-12):
我一共使用两路AD来取样,一路是电位器的AD数值,一路是压力传感器的AD数值,电位器的数值很稳定,压力传感器的数值跳动却很大,是电路上的原因吗?

网友B:
就不应该用AD620,又贵又不稳定,随便找个国产两三块钱的Sigma-Delta ADC都比你这个电路好一百倍,芯海、海芯、天微…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就不应该用AD620,又贵又不稳定,随便找个国产两三块钱的Sigma-Delta ADC都比你这个电路好一百倍,芯海、海 ...

已经做了,现在只能在这上面优化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已经做了,现在只能在这上面

要想糊弄过去也简单,加大取平均值的样本数量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