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下Keil 51哪个版本好用,初学者,怎么下载
关闭

楼主(2024-04-12):
请教一下Keil 51哪个版本好用,初学者,怎么下载

网友A:
最新版 吧  这好多  普中单片机神马的 例程里边就有 记得先% 要不生成的 烧录文件不全

网友B:
直接用最新版,没区别

网友C:
下载使用keil 9.60可以的, 没什么问题.

网友D:
前几天一直UV3,刚换了UV5,除了启动慢点编译慢点,没看到啥区别。

网友E:
能找的最新版就行。

网友E:
直接用最新版本的,没有问题。

网友F:
跟着哔站,找keil5安装教程,安装就可以了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