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路输出信号的的阻抗匹配步骤

楼主(2024-04-12):
很多射频电路输出信号都要做阻抗匹配,也不问那么复杂,就想说这个阻抗匹配是PCBA通电跑起来,并且正常输出的时候,把输出接口接到阻抗分析仪/网分仪测试呢?还是不通电PCBA不工作的时候,直接把输出口接到阻抗分析仪/网分仪测试阻抗呢?阻抗匹配的步骤是怎样的?

网友A:
输出接一个射频功率表,当反射功率最小就是阻抗匹配了。

网友B:
通电测试的叫有源测试,像那种关联到带电或相关RF输出电路这些。 不带电的叫无源测试,就单纯的天线这些不需要提供电源为其工作的部件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输出接一个射频功率表,当反射功率最小就是阻抗匹配了。

射频功率表是什么意思?具体是什么设备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通电测试的叫有源测试,像那种关联到带电或相关RF输出电路这些。 不带电的叫无源测试,就单纯的天线这些不 ...

你好  你是射频工程师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