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LED-12864怎么实现滑动效果

楼主(2024-04-12):
看视频滑动太流畅了,目前想到的就是每个字节左移或右移,然后高位补上上面字节的低位或低位,操作8次。这方法感觉效率太低,也不好写,逻辑混乱。请教下大佬们都是怎么实现的?

网友A:
SSD1306 芯片有连续水平,垂直滚动的配置寄存器设置29h/2Ah。你可以查下对应OLED驱动芯片手册。

网友A:
SSD1306驱动芯片,29h/2Ah 位置可以设置连续垂直,水平滚动。你可以查下对应OLED驱动芯片的手册资料。

网友B:
有lvgl的视屏库, 可以支持单色, 彩色图形操作. 包括滑动移屏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SD1306驱动芯片,29h/2Ah 位置可以设置连续垂直,水平滚动。你可以查下对应OLED驱动芯片的手册资料。

多谢,我研究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SD1306驱动芯片,29h/2Ah 位置可以设置连续垂直,水平滚动。你可以查下对应OLED驱动芯片的手册资料。

确实可以滚动,垂直滚动时会有一些bug,第一页会垂直水平一直滚动,停止时也不好控制,例如我只要垂直移动16个像素点就停止,不知道怎么写。大佬有代码参考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lvgl的视屏库, 可以支持单色, 彩色图形操作. 包括滑动移屏.

研究过一下,没看懂怎么移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