制作一个测量LED的恒流源电路

楼主:
以前用一片3.7V的锂电池串联一个电阻来测量LED,但有些LED的导通电压超过4V,导致无法点亮LED。
设想先用DC-DC将3.7V的锂电池电压升高到15V,再通过LM317的恒流源(5mA),驱动LED,方框图如下:

电路原理仿真图:

升压电路理论计算结果:

恒流源理论计算结果:

根据原理图的参数,用“搭棚焊”组成的实际电路,升压电路的输出电压为15V,LM317L输出恒流的短路电流为5.16mA。

锂电池的参数为:

实测容量为: 230mAh。
这个5mA的恒流电流,测试过多种LED,都点亮了。
用“立创”EDA设计的PCB预览图:

输出15V:R2=110K;R3=10K;
制作好的成品:

锂电池用双面胶粘在背面。

网友A(2024-05-29):
不需要升压到15V,升压到5V即可;使用LM7805制作的恒流源电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升压到15V,升压到5V即可;使用LM7805制作的恒流源电路。

单珠LED电压有6,9,12甚至更高电压的,最好是直流高压串联电阻,电流表降压测试

网友B(2025-03-25):
引用 网友A:
不需要升压到15V,升压到5V即可;使用LM7805制作的恒流源电路。

有9V甚至更高导通电压的LED,一般用1-5K电阻用20V左右端测试应该没问题

网友C:
这个电感太壮实了,可以整个小点体积的。

网友D(2025-07-23):
引用 网友C:
这个电感太壮实了,可以整个小点体积的。

这个电感是与MC34063配套的降压板拆机的。

网友E(2025-08-26):
有可调稳压电源的话可以用一个电阻串联后去点亮LED。

网友F:
现在的万用表都有测量LED的功能。

网友G(2025-12-29):
我也发一个,LED测试夹,使用锂电池供电,测试电流5毫安,测试电压0-26V。

Led测试夹

Led测试夹

LED测试夹

LED测试夹

网友D:
引用 网友G:
我也发一个,LED测试夹,使用锂电池供电,测试电流5毫安,测试电压0-26V。

你这个更好,直接使用。
能否发一个制作过程,学习学习。

网友H:
这个可以啊,遇到vf值高的灯,可以用这个

网友I:
可以尝试一下去掉317,利用34063的5脚取样LED电流在取样电阻(LED阴极串联取样电阻到GND,阳极接升压输出)上的电压。这样电路可以简单一些,取样电阻可以用线绕电位器

网友G:
LED测试夹制作方法

恒流电路

恒流电路

测试件拆解

测试件拆解

升压模块

升压模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