静态数码管关断不彻底怎么办?不应该发光的部分有微弱亮度

楼主(2024-04-13):
如图,本来应该显示的11,可是其它不应该发光的部分有微弱亮度,是什么原因?怎么解决?驱动用的是74ls247.

楼主(2024-05-22):
找到原因了,是开关电源干扰,加2个共模电感问题解决了。

网友A(2024-04-13):
应该是程序消隐没做好,发程序让大伙参考参考

网友B:
需要消影,

网友C:
静态也要消隐?

网友C:
共阳极?电路怎么接?

网友D:
先关段码,再发位码,再发段码,即沙发所说消隐。

网友E:
关断程序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共阳极?电路怎么接?

编程的时候输出取反就🆗了!

网友F:
数据是一位一位的传进去的,尽管这段时间很短,但在这个很短的时间
内点亮了不该点亮的笔画,因此在传数据之前要做好“消隐”,所以,这个
现象是软件产生的,要查软件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编程的时候输出取反就🆗了!

百度了一下,247是OC输出的,就是说只能推动共阳极的了。
静态还会有阴影,这种最大可能就是你的代码里有一部分短暂时间给它提供了意外的BCD码。
看你照片大概是给他一个9了

楼主:
我也觉得静态不需要消隐,感觉是芯片问题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程序消隐没做好,发程序让大伙参考参考

look↓

网友G:
大家都认为是消隐问题,你又坚持说是静态,发电路和程序出来不就解决了吗?

网友C:
这是啥环境?梯形图编程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是啥环境?梯形图编程?

是的,三菱PLC

网友C:
PLC驱动数码管?我就外行了,抱歉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大家都认为是消隐问题,你又坚持说是静态,发电路和程序出来不就解决了吗?
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34929-1.html电路,程序在12楼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34929-1.html电路,程序在12楼

这个真看不出问题了,要么芯片有问题,要么数码管有问题,上示波器看看不该亮的脚有没有东西吧

网友H(2024-05-23):
静态数码管没有消影的说法,io口模式配置或电路有问题。

网友I:
并联高阻值电阻分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