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系单片机40脚的管脚功能查询基本都一样,为什么程序烧录屡屡失败?

楼主(2024-04-13):
各位大侠:51系单片机40脚的管脚功能查询基本都一样,为什么程序烧录屡屡失败?SYC、WIN、AT、INT等等等等型号五花八门,尤其是现成的程序很难烧录成功。为什么?

网友A:
    1、建议说出具体的40P单片机型号,不能下载HEX文件不应该啊。是否下载电路没有做好?
    2、手头有一块艾克姆的IAP15W4K61S4的40P直插的开发板,下载程序没有遇到你的问题呢,很好用。

网友B:
89C52与15F2K60就不一样

网友C:
每种型号对应专用的烧录程序,你用一种烧录程序烧录不能烧录的型号,能成功就太奇怪了。

网友D:
各有各的烧录软件与方法,虽然管脚兼容,但是烧录方式是不兼容的

网友B:
你列出的这些都是老51的。用stc的软件肯定写入不能。老51的还分串口、并口==,门道多了去了。具体型号、下载软件说一下?

楼主:
      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,我手头上的是AT89C55WD   AT89S52   W77E058A40DL   P80C51BH等都是废机器上拔下来的,闲来无聊想做些小实验买了最小系统板和下载器(网上也只有SCT的),原想40脚51系列都差不多(实际众多资料也是这么介绍的,包括RXD TXD通讯)哪想门道这么多?只有一只抹去了型号的STC经 “MCU 选项”测得是STC11F08XE(十几年前报废机器上拆的)。想做个单片机无刷电机驱动,以前用555  4017 做了无刷电机驱动也挺好用。再次感谢各位大侠的指教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