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用89C2051单片机做一个无刷电机驱动器

楼主:
各位大侠:我想用89C2051单片机做一个无刷电机驱动器,用51系的程序可以烧录进去吗?

网友A(2024-04-13):
可以烧录进去,关键软件跟硬件是否能对得上,51系做个方波6步换相算法是可以的

网友B:
无刷电机范畴大了去了,像电脑机箱风扇,用方波驱动,51做起来轻松。几十kW的要用PWM伪正弦驱动,51就做不了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无刷电机范畴大了去了,像电脑机箱风扇,用方波驱动,51做起来轻松。几十kW的要用PWM伪正弦驱动,51就做不 ...

现在很多单片机都有高级定时器,正弦波可以模拟出来。

网友C:
用新出的STC8H或STC32做吧,有高级定时器做起来更方便。

网友D:
各位大侠有现成的程序吗吗?

网友C:
stc官网里找找,各种资料多了去了。

网友E:
不知道你所谓的驱动是什么
如果只是PWM控制而已,没有换相和过零检测的,那就一个简的PWM输出而已
如果你说的驱动是带过零检测和换相的,那只能做6步方波的,而已电气转速2万以下还可以,超过了可能就不好控制了,或者是效果没有那么好了

网友F:
BLDC,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驱动-STC32G-无HALL或带HALL,他们有范例 可以直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