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 程序重启 加了while循环和喂狗也无法解决问题

楼主:
用的51单片机,想做一个lcd显示倒计时的功能,功能能够实现,但是运行完倒计时程序后,程序会重启,加了while循环和喂狗也无法解决问题。

网友A(2024-04-13):
这么多警告,先把警告清除了再说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么多警告,先把警告清除了再说吧

大家不好意思,我多放了一个alarm初始化程序,又打开了看门狗,才导致程序反复运行,去掉一个初始化程序,把看门狗的程序去除就正常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