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A5767收音机模块FM12864频率显示手动调台 51单片机

楼主(2024-04-13):
自动搜台和存台没有搞,软件里写的固定的电台,有兴趣的自己写程序,自动搜台到EEPROM,再来调台。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程序

楼主:
TEA5767几种收音机模块引脚功能图,中间二个引脚没有验证,但是引脚功能都是用万用表测出来的,另外两种验证过了都能正常工作。

不同模块引脚图

不同模块引脚图

TEA5767几种收音机模块引脚功能图

楼主:
不同模块引脚

楼主:
自动搜台和存台,已经改好了,自动搜台到EEPROM,每次启动先读EEPROM,有兴趣的朋友需要可以留言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自动搜台和存台,已经改好了,自动搜台到EEPROM,每次启动先读EEPROM,有兴趣的朋友需要可以留言,

非常有参考价值,楼主发上来吧

楼主:
烧录时不光是打开程序文件,还要打开EEPROM文件,一次性下载到板里。这样有预存的图片和电台,自动搜台存台都会擦除和重写EEPROM,每次开机先读EEPROM。所以自动搜台一次后可以永久保存。程序都是自已想着试一试,重写了好多次。希望不足或有更好的思路能一起讨论。

程序源文件

网友B:
编译出错

楼主:
把reg51.h的文件内容用我的reg51.h替换一下

楼主:
或者直接用STC的头文件替换掉REG51.H

网友C:
请问接收效果如何,多年前也用这个模块做个一个收音机,效果很一般

楼主:
还行,能收到20个台左右,接收情况主要还是要看天线,我就焊了一根20CM漆包线

网友D:
不接屏可用?

楼主:
当然可以用,只是要把延时改的时间短一点,因为看不到显示。也不知频率

网友E:
正要做一个自己 的小收音机。下一个试试。谢楼主

楼主:
#include <reg51.h>
//#include <string.h>
//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<lcd12864.h>

可以把math.h,string.h去掉,没有用到

楼主(2024-06-17):
引用 楼主:
烧录时不光是打开程序文件,还要打开EEPROM文件,一次性下载到板里。这样有预存的图片和电台,自动搜台存台 ...

各位下载过的给点意见,有什么高见?

网友A(2024-08-27):
引用 楼主:
各位下载过的给点意见,有什么高见?

下载过了,很有参考价值。硬件配上原理图就更完整了

楼主(2024-09-29):
引用 网友A:
下载过了,很有参考价值。硬件配上原理图就更完整了

感谢鼓励!!!!!!!!

网友F:
教你一个搜台效果好的方法,选台后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,不干扰收音机模块,灵敏度音质好一个台阶,试试看

楼主:
好的,请教一下,再开启用什么做为上升沿开启单片机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