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写单片机程序实现数码管从60~00循环显示5次,最后显示H

楼主:
如图所示,编写程序实现数码管从60~00循环显示5次,最后显示H。有没有大哥指导一下

网友A(2024-04-14):
两个计数器,A=60,59,58,……00,B=4,A=60,59,……00,B=3,if(B==0)……

网友B:
uchar timers,count;
for(count=0;count<5;count++)
{
   for(timers=61;timers>0;timers--)
    {
     display_num(61-timers);//显示倒计数
    delay(x);   //按需择用
    }
}
display_Str(XX)//显示字符“ H”

仅供参考。。

网友C:
思路:定义一个计数变量,当显示变量为0时,计数加1,当计数为5时,显示H